这样的控制线路,能起到保护作用吗

楼主(2017-01-09):
24V直流  电喇叭按钮,继电器控制

网友A:
图中没看见有保险丝,电路中有保险丝保护吗?没保险丝保护!线路如果发生短路烧电线引起火灾。

楼主:
F11 是有10A的保险丝保护的。

继电器  小电流控制大电流  ,对喇叭的控制,有必要用得着继电器吗?

引用 网友A:
图中没看见有保险丝,电路中有保险丝保护吗?没保险丝保护...

网友A:
F11 10A太大了继电器线圈电线烧了还没有熔断,放个1A的就够了保护线路。方框中的R3标下的涌浪放电二极管方向反了,通电立刻会将二极管炸裂保险丝熔断。永远也不可能使喇叭正常工作。线路图画法必须要正确,不然安装完成后通电,出现问题可能会找不到方向!因为设计原理图上出现的错误,接线人员完全是按照设计原理图安装的,接线者不一定懂电路原理。工程上如果出现这些小节上的错误全部都是你兜着了!如此电路实际上并不需要用继电器来启动喇叭或蜂鸣器工作多此一举造成不必要费电,把喇叭直接串联在继电器线圈电路上取消继电器。

楼主:
看着图,两种继电器,正反向,都可接入瞬态抑制二极管,有什么区别呢?

和续流二极管(是否只能反接),在此处有什么意义?

请高手解答一下!

引用 网友A:
F11 10A太大了继电器线圈电线烧了还没有熔断,放个...

网友A:
一般电路在继电器设计中静触点作为来电方向,也就是高电压方向。而动触点作为去方向,也就是我们说的大地“0”电位方向。所以使用的继电器D2型号的。

网友B:
二极管是否接反还不能确定,因为他没有标出电源的极性。如果公用点是电源负极,二极管反了,按钮按下,二极管导通,其结果是二极管击穿或烧断。如果公用点是正极,二极管的接法正确。

喇叭是多大电流呢?10A以下就没必要用继电器了。

喇叭电流大于10A,继电器还挺不好选。直流不易熄弧啊!

网友B:
   看这个图没明白要保护什么?

网友C:
这个电路图只看出保护中间继电器,按下按钮蜂鸣器发声

楼主:
谢谢,这些不经意间的细节,在设计时往往,困惑很久。

引用 网友A:
一般电路在继电器设计中静触点作为来电方向,也就是高电压...

楼主:
谢谢,要想设计出性能质量可靠的产品,往往疏忽在小的方面。

坚守实业,不忘初心!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是否接反还不能确定,因为他没有标出电源的极性。如...

网友D:
二极管接反了,不然继电器是不动作的。

楼主:
你好,请看我上面的两张接线图,正接反接有什么区别吗?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接反了,不然继电器是不动作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请看我上面的两张接线图,正接反接有什么区别吗?回...

惯性思维。图中没标电源极性,怎么能判断二极管极性反了!以为上面一定是电源正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