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汽车ECU数据开发的汽车转向自动闪灯的设计

楼主(2017-01-09):
  汽车ECU数据开发成为了现在的潮流,自己开发ECU数据,可以设计出出厂时没有的功能,通过使用USBCAN分析仪连接汽车OBD接口,将汽车的原始数据下载到本地,通过解析,可以将数据一一对应上,下面我们就简单的说一下基于汽车ECU数据开发的汽车转向自动闪灯设计。

  所谓的汽车转向自动闪灯,就是在汽车转向的时候,ECU可以根据汽车的方向盘的转度然后自动控制相应的转向灯开启,防止驾驶员在转向时不能及时或者忘记开转向灯的情况。从表面上看,这个过程非常的简单,但是在内部控制中却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首先我们需要将方向盘信号和转向灯信号解析出来,然后对这两个CAN总线信号进行开发,然后才能实现这个过程的实现。

USBCAN分析仪:www.gcgd.net/prolist_26_48.html

网友A(2019-07-01):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