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CAN分析仪不能正常收发数据原因

楼主(2017-01-09):
  USBCAN分析仪是CAN总线流行以来,被应用较为广泛的CAN总线设备,但是应用的越多,也可能会碰到一些问题,看到网上有很多人会问,我的USB CAN分析仪不能正常接收数据了,是什么原因呢?下面我们就来从几个方面说一下可能出现的问题。

1、检查接线是否正常

  首先我们要检查一下CAN总线接线是否正确,CAN总线是双绞线,分为CAN_H和CAN_L,接线时要将CAN_H和USBCAN分析仪的CAN_H连接,CAN_L和USBCAN分析仪的CAN_L连接,具体连接方法可以参考【USBCAN与CAN总线连接方式 http://www.gcgd.net/newsinfo_345.html

2、检查驱动是否安装正常

  检查我们电脑的USBCAN驱动安装是否正常,驱动安装异常会导致无法连接USBCAN分析仪,从而不能收发CAN总线数据。检查方法是,打开电脑的管理》设备管理器,看一下有没有USBCAN驱动,具体操作方法可以参考【USB CAN分析仪驱动安装http://www.gcgd.net/newsinfo_388.html

3、检查USBCAN的SYS灯

  检查USBCAN分析仪的SYS灯情况,如果灯异常,说明驱动没有安装好,可以参考2进行安装。

4、测试能不能自发自收

  测试一下USBCAN分析仪能不能进行自发自收操作,如果能进行自发自收,说明USBCAN分析仪无异常,CAN总线节点出现问题,如果USBCAN分析仪不能进行自发自收,则需要对USBCAN分析仪进行其他测试。如果不能还是不能解决,可以和客服进行沟通。

USBCAN分析仪:www.gcgd.net/prolist_26_48.html

网友A(2019-07-01):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