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价比#台达VS基恩士人机界面比较

楼主(2017-01-09):
    平时主要做非标设备,负责电气控制部分,PLC和触摸屏经常用得到,每年至少也要用到上百个屏,当然品牌也都会有所不同,之前负责的一个项目,经过不同的升级改造,用到了两个屏,台达和基恩士,下面我就谈谈我使用这两款触摸屏的感受。

一、价格及稳定性

该项目用的屏幕都是7寸屏,功能方面也没有太高的要求,能实现一般的界面操作,调试及参数输入即可,台达DOP-B07S515的屏幕大概1000元左右,基恩士VT3-V7的触摸屏要五六千元,所以国产屏的优势非常显而易见。稳定性方面,基恩士做的比较好,这个项目有几套设备的台达屏因为使用寿命问题被更换过,基恩士屏幕一直在用,稳定性和寿命都很有保障,一般情况下,出口国外的设备用的是基恩士的屏,国内用台达的屏。

二、接口通讯方面

    两款屏幕使用的编程线都是方形打印机接口线,即插即用,市场上很普遍,所以传输程序就显得非常方便;和PLC通讯方面,都可以通过232接口进行通讯,做线也很简单,DB9头焊接相应的针脚即可。

三、软件使用

台达屏幕上手容易,界面操作起来也很简单,有离线模拟功能,可以随时模拟程序,这点很方便,语言选择方面也很方便,因为终端客户有老外,所以有时候客户会要求英文界面,这时候编写界面程序的时候就需要考虑语言的切换功能了,而台达的语言切换功能也很简单,在相应的文字描述中,可以选择三种语言模式,在“选项”“设置模块参数”“一般”选项中,可以选择系统默认的语言,在“其他”选项中,勾选对应的language即可。

语言选择还可以用如下的宏指令来实现,宏指令命令只有两句即可完成,语系对应设置。

四、界面操作

个人觉得台达的操作界面比基恩士的更容易上手,视觉效果也会好很多,如下两个截图分别是基恩士和台达屏的效果对比图,从图中明显可以看出来右边台达界面比左边画面看着舒服多了。

不过基恩士触摸屏有个特殊的功能,就是你在编程界面点击页切换的按键,它就会跳转到相应的界面。基恩士触摸屏也没有在线,离线模拟功能,这点不太好。

总之,两款屏幕各有优缺点,台达因起价格比较低廉、操作简单,所以能够占领很大的市场,一般情况下还是用低价屏的比较多,不过客户指定的情况下,也会用到高质量的屏。以上是我对使用这两个品牌触摸屏的些许看法,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希望大家继续补充!

网友A(2017-03-25):
还是用威伦通的好有N多种PLC支持。

网友B(2017-12-12):
还是用威伦通的好有N多种PLC支持

网友C(2018-03-21):
还是觉得威纶通屏用起来顺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