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PROFINET通信

楼主(2017-01-09):
本人想请教一下关于S7-1200 profinet通讯的问题,想用1200和一台KISTLER压机进行通讯,压机支持profinet通讯,听说1200要安装一个GSDML的文件才能使用,但我不知道这个文件在哪里能安装,另外安装好后如何调用?是直接设置还是需要通过指令读和写?我用的软件是v13。

网友A(2017-02-28):
在博途软件中“附加”,组态好之后下载到控制器就行了。

网友B:
首先压机的操作软件文件夹里,找到 设备描述 文件夹,里面有gsd文件 xll格式好像,复制出来,导入plc,通过其他现场设备添加进行组态,通过分布式IO进行通讯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