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常见100个问题(1)

楼主(2017-01-09):
0、 台达人机目前有哪些系列?有什么不同?

A,AS,AE,B

A 标准型,提供5.7”~10.4”

AS 简易型,提供3.5”,3.8”,5.7”单色,彩色;3个通讯口,可以接UAE 高端型 提供5.7”~10.4”3个通讯口,可以接U盘,各种扩展模块

B 真彩,高亮 5.7”,7” TFT, 3个通讯口,可以接U

1、 台达新机种A80THTD1,A10THTD13个通讯口吗?

是的,都是64K TFT,有3个独立通讯口

2、 台达哪款机种可以接以太网,支持哪些协议?

目前可以通过AE系列+EXLNHJ1AE模块上以太网,支持MODBUS TCP/IP协议

2009年将会推出集成以太网的B07E机种

3、 台达人机有I/O点吗?

有的,有14点,28点两种模块,插在AE系列的扩展口上。

4EXIO PLC扩展卡如何编程?

人机软件内嵌了一个编程界面,与台达PLC的软件操作一模一样,可以用梯形图的方式。

5、 我用了一个DOP-AS57CSTD,需要2RS485口,一个台达的变频器,一个连我自己开发的单片机,不知道是否可以?

可以,AS57C2个独立的485通讯口。

6 您好,我用了一个B系列的触摸屏,但程序是原来用A系列软件做的,B系列软件可以打开吗?

可以,B系列的软件可以兼容A系列的程序;但反过来不可以。

7、由于手自动操作比较频繁,想通过PLC输入口来控制画面的切换,却不知道如何下手?没有思路、方法,请指教!

利用PLC的输入点来做为画面切换的控制信号,利用【系统控制区】来切换

8 我公司选用台达触摸屏与西门子S7-200通讯,控制堆取料机的自动运转,触摸屏界面突然不能切换了,从堆料界面能进入取料界面,但取料界面却无法进入堆料界面,请教大侠们问题是出在什么地方了

从堆料界面能进入取料界面,但取料界面却无法进入堆料界面从这句上可以看出触摸屏硬件没有问题。

想到2个可能,第一个是操作等级被升高了,所有取料界面却无法进入堆料界面。这个你可以看看切换时是否有密码对话框弹出来。

另外一个可能是这种切换画面是靠系统控制区控制的,可能和PLC的程序和HMI程序的宏有关。如果程序不是你做的,你最好问问设备厂商。

9 什么是间接寻址?

间接寻址,规则如下:

如果:$100=23, $45=100

那么*$45=23,自己体会一下

10 从哪个版本开始USB上下载比较好用?

1.05.79版本以后就可以了

11 啥为带符号的十进制,啥为无符号的十进制!

有符号十进制数跟无符号十进制数啦。就是有无正负号的意思。

LSBleast significant bit,二进制数最低位;或least significant byte ,多字节整数中权值最小的

12 为什么变频器一开USB下载就报错?

是干扰,只要附近有干扰源(变频,直流屏,还有可控硅等设备)就有可能连接错误,这种情况建议使用串口下载

13 $M100 = FMOV(1163284301) (SIGNED DW) **MOVE

$M102= FMOV(1162758476) (SIGNED DW) **LINE

$M104 = FMOV(4411969) (SIGNED DW) **ARC

BMOV($100, $M100, 6)

大家好!我想问下在间接寻址里!$M100 = FMOV(1163284301) (SIGNED DW) **MOVE 1163284301 怎么转换让他屏幕显示MOVE的!

我来解释给你听。MOVEASCII码是4D 4F 56 45

把它写入到一个双字里面就应该是45 56 4F 4D(高低字节反调)

45 56 4F 4D转换成十进制就是1163284301 。所以,对$100双字里面写入1163284301 ,用文本的方式显示出来就是一个MOVE.

其他的字母类似。

14 我用U盘导出的.CSV文件有乱码,怎么办?

A在拔出U盘时,一定要按【移出U盘】按键,否则,数据文件可能会被破坏出乱码

B 设备异常断电时,如果此时有数据写入,也可能导致乱码

C 1.05.79.12版本以前软件,因软件BUG有可能造成乱码

15 U盘支持即插即用吗?

1.05.79.12以前的软件不支持。

16 台达人机的软件怎么升级,安装新版本每次都要卸载旧版本吗?会不会造成冲突?

A系列软件从1.05.79B系列软件从2.00.05版本开始,提供补丁包升级的方式,再也不用去卸载软件了~~~好啊

17 台达人机怎么去接微型打印机?

有以下机种方式

A 接并口的微打,软件里面是有驱动的,直接连接即可

B接串口。 10.4”的屏可以利用集成驱动的方式打印

C 接串口。可以利用宏指令通讯的方式,在HMI内部按照打印指令的要求来控制微打

18 台达人机能支持USB打印机吗?型号都是什么?

USB接口的机种都可以。由于打印机更新速度太快,目前还可能买的到的有EPSON C65,C67,ME2HP 1022N

19 为什么不多加些打印机在HMI里面?

目前由于各生产打印机的厂商越来越注重技术保密,打印机的协议不容易取得,对添加打印机造成很大困扰。

20 我是台达变频器的忠实用户,最近设备升级,开始用台达的触摸屏。系统是单片机做的,是MODBUS协议。触摸屏对单片机读数据正常,按钮动作也正常,就是不能写数据,可能是什么原因吗?

HMI写入用的功能码是06(单笔写入),后来改成10(对比写入)。目的是提高通讯效率,其他产牌也是大多这样的。但台达MODBUS协议里面保留了06功能码的驱动,只需把驱动改了,地址重新填一下就行了。如图,ASCIIRTU的都有

21 求工程师发一台达触摸屏与台达M变频器的程序 ,正学习通讯方法,比如控制正反转达 写入频率,先谢了!

呵呵 因为台达全系列都是标准的modbus协议,所以大家通讯起来就特别的简单,只要保证两个设备的通讯参数一致就ok,例子程序发你信箱了

22 请教各位大虾:(1)触摸屏能不能保存历史数据,能保存多少啊?比如我做流量计,要保存每天,每月,每年的流量。(2)触摸屏能不能支持查询功能啊?要查询以前的数据 (3)触摸屏的打印功能看到有些触摸屏支持USB或串口的打印功能,有没有人用过啊?是不是用宏编程啊,编程麻烦不??

台达人机为例:

1.可以保存,人机本身有掉电保持去区256k或者512k。简单点说要是掉电保持区256k的话就是可以存240*1024-10(被缓冲区内部使用)=245750b。如果要存每天每月每年的流量,哪么一年有365天个数据,12个月的数据,1年的数据,即378个数据。如果不需要时间和日期的话 256k的断点保持去可以存

245750/2/378=325年,如果每笔数据需要时间和日期的话可以存245750/8/378=81

2.支持查询功能,你可以在历史数据表里面通过拖动来找自己需要的数据,也可以通过输入时间段来查询需要的数据,具体做法请参考ftp网站上的例程

3.串口打印每个触摸屏都支持,有usb接口的人机都支持usb打印,只要是人机支持的打印机型号,直接连接用按钮触发就可以打印,不需要编程的。不过现在打印驱动更新特别快,所以人机支持的打印机型号都比较老,找起来比较麻烦,就要看个人的了

23 COMCOM的【BY PASS MODE】可以下载非台达PLC程序吗? 可以的。但USBCOM的【BY PASS MODE】只可以下载台达PLC程序

24 什么是波特率啊?搞不清楚

普及一下

1. 波特率

在串行通信中," 波特率 " 来描述数据的传输速率.所谓波特率,即每秒钟传送的二进制位数,其单位为 bps ( bits per second ).它是衡量串行数据速度快慢的重要指标.有时也用 " 位周期 " 来表示传输速率,位周期是波特率的倒数.国际上规定了一个标准波特率系列: 110 300 600 1200 1800 2400 4800 9600 14.4Kbps 19.2Kbps 28.8Kbps 33.6Kbps 56Kbps . 例如: 9600bps ,指每秒传送 9600 ,包含字符的数位和其它必须的数位,如奇偶校验位等. 大多数串行接口电路的接收波特率和发送波特率可以分别设置,但接收方的接收波特率必须与发送方的发送波特率相同.通信线上所传输的字符数据(代码)是逐为位传送的, 1 个字符由若干位组成,因此每秒钟所传输的字符数(字符速率)和波特率是两种概念.在串行通信中,所说的传输速率是指波特率,而不是指字符速率,它们两者的关系是:假如在异步串行通信中,传送一个字符,包括 12 (其中有一个起始位, 8 个数据位, 2 个停止位),其传输速率是 1200b/s ,每秒所能传送的字符数是 1200/(1+8+1+2)=100 .

2. 发送/接收时钟

在串行传输过程中,二进制数据序列是以数字信号波形的形式出现的,如何对这些数字波形定时发送出去或接收进来,以及如何对发/收双方之间的数据传输进行同步控制的问题就引出了发送/接收时钟的应用.

在发送数据时,发送器在发送时钟(下降沿)作用下将发送移位寄存器的数据按串行移位输出;在接收数据时,接收器在接收时钟(上升盐)作用下对来自通信线上串行数据,按位串行移入移位寄存器.可见,发送/接收时钟是对数字波形的每一位进行移位操作,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发送/接收时钟又可叫做移位始终脉冲.另外,从数据传输过程中,收方进行同步检测的角度来看,接收时钟成为收方保证正确接收数据的重要工具.为此,接收器采用比波特率更高频率的时钟来提高定位采样的分辨能力和抗干扰能力.

3. 波特率因子

在波特率指定后,输入移位寄存器 / 输出移位寄存器在接收时钟 / 发送时钟控制下,按指定的波特率速度进行移位.一般几个时钟脉冲移位一次.要求:接收时钟 / 发送时钟是波特率的 16 32 64 .波特率因子就是发送/接收 1 个数据( 1 个数据位)所需要的时钟脉冲个数,其单位是个/位.如波特率因子为 16 ,16 个时钟脉冲移位 1 . :波特率 =9600bps ,波特率因子 =32 ,则 接收时钟和发送时钟频率 =9600 × 32=297200Hz .

4. 传输距离

串行通信中,数据位信号流在信号线上传输时,要引起;波特率--信号线的特征(频带范围);传输距离--信号的性质及大小(电平高低、电流大小;当畸变较大时,接收方出现误码.;在规定的误码率下,当波特率、信号线、信号的性质及;25台达的触摸屏密码怎么解决,没密码进不去,看不;呵呵;设密码就是为了防止上载;26我需要在报警设置里面有TMX,三种报警输;27如何把台

串行通信中,数据位信号流在信号线上传输时,要引起畸变,畸变的大小与以下因素有关:

波特率 -- 信号线的特征(频带范围)

传输距离 -- 信号的性质及大小(电平高低、电流大小)

当畸变较大时,接收方出现误码.

在规定的误码率下,当波特率、信号线、信号的性质及大小一定时,串行通信的传输距离就一定.为了加大传输距离,必须加MODEM.

25 台达的触摸屏密码怎么解决,没密码进不去,看不到程序啊,和它相连的PLC程序我可以下的到,我说的是公司新买的带plc程序的触摸屏,倘若我想看看里面的程序怎么看,有没有破译密码的程序啊?

呵呵;设密码就是为了防止上载

26 我需要在报警设置里面有T M X, 三种报警输入方式同时存在,不知怎么搞,请大家指教。我试了很久,里面只能有一种,如T,就不能用M 台达报警只能用一种寄存器种类的,比如用M,那么他的报警就是m0 m1 m2.。。。 不能选用其他的了

27 如何把台达PLC内部的数据存储器D和台达人机的内部存储器$联系起来? 比如说给D一个值10,那么$的值也是10

$10 = (1@D10)

设给PLC D10的值是K1234,则人机 $10亦为K1234

28 大家好,想请教一下台达触摸屏历史数据的保存和打印是如何实现的,保存是怎样的,打印是不是通过按钮进行动作的,希望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报错的话可以用历史缓存区就可以存储,可以放在系统本身的sram或者u盘都可以,如果存在u盘哪么你可以直接输出csv文档,到时候用excel打开就可以,很方便,打印的话你可以用u盘放电脑上来打开打印

29 我用的是基恩士KV1000PLC,能连台达的触摸屏吗?

能,目前软件里面的KV/KZ可以连。也有专门的KV1000驱动,都可以的 30 FalshTransfer这个软件怎么不可以按时间查询啊?

已经可以了,留下email,我发给你。

31 怎样把台达的VFD-B系列变频器显示的转速反应到台达的人机上面还要反应的准确

如果没有对应的转速地址。那么就自己在HMI用宏写一下好了,知道了频率,就等于知道了转速。

32 有哪位有台达人机界面usb的驱动,因为老是出现@vis on s3c2410x驱动问题而不能通讯,谁有的话可以共享一下吗

1、正常情况下,这是WINDOWS系统会弹出驱动安装对话框,此时你一路点击向下就可以了。如果不行,可以先选择软件的【环境设定】-【重新安装usb驱动】,再重复上面的操作好了。

2、自行指定到软件的安装目录,也可以找到。

网友A(2018-08-12):
希望可以多多交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