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板流量计的安装要求

楼主(2017-01-10):
一、孔板流量计在安装时对管道的要求:

1.孔板流量计安装时应配有一段测量管,至少应该保持前10DN、后5DN的等径直的管段,以提高测量精度。

2.引压管路的内径与管路长度和介质脏污程度有关,通常是在45米以内用内径为8-12mm的管子。

3.在孔板流量计前后若需安装阀门,最好选择闸阀且在运行中全开;调节阀则应当在下游5DN之后的管路中。

4.引压管路应有牢固的支架托承,两根取压管路应尽可能互相靠近并远离热源或震动源,测量水蒸汽流量时,应用保温材料一同包扎,必须时(如气温0℃以下)加伴热管防止结冰。在测量脏污流量时,应附设隔离器或沉降器。

5.引压管路内必须始终保持单相流体状态。被测流体是气体时,引压管路(包括差压计的压力腔)内全部是气相;被测流体是液体时,引压管路内全部是液相,绝对不能有气泡。为此应在引压管路的最低点装排水阀或在最高点装排气阀,在新装或检修差压变送器时时应特别注意。

6.测量液体流量时引压管水平段应在同一水平面内。若是在垂直管道上安装节流件,引压短管之间相距一定的距离(垂线方向),这对差压变送器的零点有影响,应通过“零点迁移”来校正。

 二、孔板流量计管道安装前的检查:

孔板流量计在安装前应仔细核对标准孔板的编号、位号、规格是否与管道情况、流量范围等参数相符。注意在取压口附近标有“+”的一端应与流体上游管段联接,标有“—”的一端应与流体下游管段联接。对于新设管道系统来说,必须先经过扫线后再安装标准孔板,以防止管内杂物堵塞或损伤标准孔板导致测量准确度下降。标准孔板的中心线应当与管道中心线同轴。

网友A:
好贴,顶一个!!

湖北脉电专注线切割机床行业 http://www.huttec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