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选择与安装的法则

楼主(2017-01-10):
  一、首要清晰本单位的计量需求

   应清晰的计量需求有若干,主要有:丈量介质,流量m3/h(最小、作业点、最大),介质温度℃,介质压力MPa,装置方式(管道式或刺进式)等。

  二、选用(电磁流量计)的条件条件

  1、被测介质有必要是导电性的液体(即需求被测的流体具有最低极限的电导率)

  2、被测介质不该富含较多的铁磁性介质或很多气泡。

  三、应知道电磁流量计的丈量原理

  其丈量原理依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即丈量流量时流体流过垂直于活动方向的磁场,导电性流体的活动而感应出一个与均匀流速(亦称体积流量)成正比的电压,该电压信号经过二个与流体直接触摸的电极检出,并经过电缆传送至放大器,然后再将其变换成一输出信号。

  四、应知道电磁流量计的主要特色

  其主要特色有:

  ⑴丈量管内基本无压损,不易阻塞,对浆液类丈量具有共同的适应性;

  ⑵直管段需求低;

  ⑶低频矩形波励磁,不受工频及现场集散搅扰的影响,作业安稳牢靠;

  ⑷变送器躯体可采用全不锈钢,加装面料资料后具有防酸、防碱、防腐蚀才能;

  ⑸现场显现型变换器可采用专用的智能芯片,参数设定便利;

  ⑹变送器内部可设自校体系,可随时对变送器常数及出厂校验值进行自校,便于调试和维修;

  ⑺丈量规模宽,满量程流速设定可在0.3m/s12m/s规模内;

  ⑻其刺进式可在不断流状况下进行装置或拆开;

  ⑼运用规模广:可运用于化工、冶金、造纸、食物、石油、城市供水等范畴。

  五、类型的挑选关键

  1、首要清晰是挑选管道式')电磁流量计'),或是刺进式电磁流量计。

  2、通常情况下挑选现场无显现型电磁流量计,其输出的4-20mA(0-10mA)电流信号至控制室的二次外表上并可显现流量和总量。

  3、若着重便于现场操作时调查管道内流量,则可挑选现场显现型电磁流量计。

  4、在环境需求或丈量精度需求较高时,可挑选安全电压智能型电磁流量计。

  5、在200mm以上大管径丈量流量或不断流状况装拆,可优先挑选刺进式或增强刺进式电磁流量计。

  六、传感器口径的挑选关键

  1、挑选传感器的口径与衔接的技术管道口径一样,其长处是装置便利(不需异径管);其条件是管内流体的流速须在0.3m/s10m/s规模内;其适用状况为工程前期运用且管内流体流速处于较低状况。

  2、挑选传感器的口径与衔接的技术管道口径不一样,其适用状况:⑴流速偏低、流量安稳:⑵下降性价比:

  七、面料资料的挑选关键

  依据本公司被测介质的腐蚀性、磨损性及温度,由订购者选定,可参看各厂家供给的“面料资料功能及适用规模表”。

  八、电极资料的挑选

  依据本公司被测介质的腐蚀性,由订购者选定,可参看各厂家供给的“电极资料耐腐蚀功能表”。

  九、防护等级的挑选

  依据国标GB4208-84,外壳防护等级有:若外表装置在地上以下的且常常受水淹的宜挑选潜水型的;若外表装置在地表的则宜挑选防喷水型的。

  十、上限流量的挑选

  1、通常挑选变送器的通径与衔接的配管通径一样。因为通径、流速和流量三者存在着严厉函数联系,挑选时可参看厂家供给的电磁流量计上限流量表,在对应的通径下挑选上限流量值。

  2、因为技术配管内流速偏低时而达不到“1”中对应通径下的最小上限流量值时,可挑选变送器通径小于技术配管的通径,即在变送器前后加接异径管。

  十一、装置方式的挑选

  1、整体式:行将流量计的传感有些和变换有些装于一体,长处是便于装置。

  2、别离式:行将流量计的传感有些装置于被测管道上,将变换有些装置于便于操作的室内。适用于现场环境差的场合(但其别离长度应小于30m)

  十二、接地环的挑选

  若衔接外表的管道相关于被测介质是绝缘性的,则需挑选用接地环。

  十三、球阀的挑选条件

  关于技术需求管道内流体流量不得停断的,且需求介质不得溢出的场合,则需求加装球阀。而关于装拆流量计时答应断流(或装拆作业不影响管道作业)的,则不用加装球阀而将流量计直接装在法兰短管上。

  十四、装置注重关键

  1、电极轴线有必要坚持近似水平。

  2、保证丈量管在所有时间有必要注满。

  3、在管法兰邻近保证留有满足的螺栓与螺母的装置空间。

  4、在安有流量计的管段要有管线支撑,以削减管线运转振荡。

  5、流量计邻近应防止强电磁场。

  6、长管线,应在流量计的下流装置控制阀和切断阀。

  7、如遇“开口馈入或排放”的状况,应在管道的低区段装置外表。

  8、以电极轴线为基准,进口直线管段要大于或等于5倍丈量管通径,出口管道要大于或等于2倍丈量管通径。

  十五、(流量计)的接地需求

  传感器应有杰出的独自接地线(铜芯截面≥16mm2),其接地电阻<10欧姆;若衔接传感器的管道内涂有绝缘层或是非金属管道时,则传感器两边应设置接地环(接地线铜芯截面≥16mm2)

 十六、电缆和电气衔接注重关键

  别离式的衔接电缆(信号传送及励磁),从削减搅扰和节省资金视点则越短越好。通常要统筹介质的导电率、励磁电缆的截面、信号电缆的类型(芯、层、屏蔽)三者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