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热电偶的故障原因分析

楼主(2017-01-10):
 热电偶是一种常见的的温度传感器,在使用的过程中经常会由于多种干扰因素的影响,导致热电偶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故障和误差。
引起热电偶的故障有5点:

1、 连接问题:许多测量误差所造成的意外热电偶路口。请记住,任何会导致两种不同的金属交界的路口。如果你需要增加你的热电偶导线的长度,你必须使用正确类型的热电偶延长线(如k型热电偶k型)。使用任何其他类型的线,将引入一个热电偶的交界处。使用任何连接器必须作出正确的热电偶材料,必须遵守和正确的极性。

2、引线电阻:为了尽量减少热分流和提高响应时间,热电偶是由薄的金属丝(铂类型的情况下,成本也是一个考虑)。这可能会导致热电偶具有较高的电阻,它可以使噪声敏感,也可能导致错误,由于测量仪器的输入阻抗。一个典型的暴露32awg导线(0.25毫米直径的)交界处的热电偶,将有一个约15欧姆/米的电阻。的picotc-082mΩ输入阻抗,因此会产生这种电缆12米的误差小于0.01%。如果需要用细导线或长电缆热电偶,它是值得保留的热电偶引线短,然后用热电偶延长线(这是厚得多,因此具有较低的电阻),热电偶和测量仪器之间的运行。它始终是一个很好的预防措施,以你的热电偶的电阻测量使用前。通常的原因是大气颗粒物扩散到金属在极端工作温度。另一个原因是杂质和化学品扩散到热电偶导线绝缘。如果在高温下操作,检查探头绝缘层的规范。

3、噪音:从热电偶的输出是一个小的信号,所以,很容易产生电气噪声拿起。大多数测量仪器拒绝任何共模噪声信号是相同的两条电线,这样噪音可以通过电缆扭在一起,以帮助确保两条电线拿起相同的噪声信号的最小化。如果工作在一个非常嘈杂的环境中(如大型电机附近),这是值得考虑使用屏蔽的延长线。如果怀疑噪声拾取先关掉所有可疑设备,看看如果读数的变化。

4、共模电压:虽然热电偶信号非常小,往往存在着更大的电压测量仪器的输入。这些电压可能会造成电感拿起(一个问题,当测试电机绕组和变压器的温度),或“接地”的路口。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接地”的交界处测量温度的热水管与非绝缘的热电偶。如果有任何不良的接地连接几伏之间可能存在的管道和大地测量仪器。这些信号再普通模式(在这两个热电偶导线相同),因此不会造成大多数仪器的问题提供他们不会太大。使用相同的电缆噪声概述的预防措施,可以减少共模电压,也可以通过使用绝缘热电偶。

5、热分流:所有热电偶有一定的质量。供热质量,需要的能量,从而会影响你试图测量温度。考虑在试管中的液体温度测量的例子:有两个潜在的问题。第一是热能将前往热电偶导线和消散到大气中,从而减少导线周围的液体的温度。类似的问题可能发生,如果没有充分沉浸在液体中,由于较冷的环境电线上的空气温度热电偶,热传导,可能会导致热电偶的交界处,以不同的温度,液体本身。在与更薄的导线热电偶可能会有帮助,因为它会导致一个陡峭的温度梯度沿液体和周围空气之间的交界处的热电偶导线。如果使用细导线的热电偶,必须考虑支付引线电阻。热电偶用细导线连接到更厚的热电偶延长线的使用,往往提供了最好的折衷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