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GXworks2对定位模块参数配置

楼主(2017-01-10):
GX works2 不使用程序配置,对Q/L75参数配置如何配置?

网友A:
用简单运动控制模块设置工具直接配置好参数写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简单运动控制模块设置工具直接配置好参数写入。

大神有没有三菱L系列控制运动的程序例子,求

网友B(2017-05-27):
如何设置参数呀,求大神帮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