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USBCAN分析仪波特率修改

楼主(2017-01-10):
  由于CAN总线的流行,CAN总线分析设备也被广泛的重视,其中USB CAN成为了CAN总线分析设备中最受欢迎的设备,但是在使用过程中,并不能保证所有的人都懂如何正确使用USB CAN,所以会经常受到客户的询问,应该如何调整USB CAN分析仪的波特率,就这个问题,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

  所谓波特率,说白了就是CAN总线中数据传输的速度,波特率越大,速度也就越大,而CAN总线中数据的传输速度是由CAN节点决定的,所以最终的CAN总线的波特率就是CAN节点的传输速度。在我们使用USB CAN分析仪时,大部分都是用来调试CAN总线节点,所以USB CAN分析仪的波特率应该和CAN总线波特率相等,这样才能和CAN总线正常连接。如果真的要自己改变USB CAN分析仪的波特率,可以在我们的上位机ECANTools软件中进行修改,在打开ECANTools软件界面会有修改波特率界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设定特定的波特率即可。

  这里扩展一下,有的时候可能并不知道我们需要测试的CAN总线波特率是多少,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应用ECANTools软件的自动识别波特率功能,对CAN总线波特率进行自动识别,根据识别到的波特率就可以对CAN总线进行调试了,非常的实用。

USB CAN分析仪:www.gcgd.net/prolist_26_66.html

网友A(2019-07-01):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