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常见100个问题(2)

楼主(2017-01-10):
34 如何把SYS键锁住,不让进去?上次用系统时间设了个密码,后来客户把时间回复到以前又用了

选项---设定模组参数---预设值---系统键使用方式---密码检查 35 为什么我的按钮上面有个锁头?

因为你这个按钮的操作权限比较高,同时在【选项】【模组参数】【一般】中勾选了【等级不足显示提示信息】

36 为什么我HMI一开机就显示5,4,3..1的倒计时,之后才可以进入启动画面?

【选项】【模组参数】【一般】中,【开机延时】设为0就不会显示了

37我是第一次用台达HMI,DOP-B07S200,PLCS7-200,但是数值显示压力\温度等都不对,急啊!我已在PLC中钭模拟量转换成整数和实数格式,HMI中读取时,不管地址读的是AIW,还是INT/REAL,显示都不对!!!客户急啊!!!哪位高人救命啊!!

弄到一个VW里面看对不对,估计就是数制不匹配的原因。

38做报警信息显示和处理方法,报警信息显示没有问题,用一个报警信息走马灯,读取地址为:AR000,此时,AR000-AR006对应第1条到第7条报警,如AR005得电,则第6条报警信息显示出来。现在问题是:我想在报警显示的同时,显示每条报警的处理方法,应该用哪个功能,谢谢!!!

这个问题方法比较多,你可以报警的时候,跳出一个子画面,上面写上你的处理方法,也可以再报警信息里面直接写上处理方法

39助台达DOPA触动屏无法读取28SVPLC D5000以上的寄存器数据,28SV PLC的版本是1.2

HMI1.05.78会有这个问题,目前发行的1.05.79已经改善

40有一DOP-A57BSTD 的触摸屏,没有密码进入,有什么办法清除密码(里面的程序不需要了)?主要这个触摸屏是另外一个工程师的,他已经离职,而且无法联系,现在这个设备不用了,我想用做其他设备上

如果不需要程序了就很简单了,可以直接删除或下载个新的程序就行了 41如何在触摸屏历史数据中添加查询功能?如题 是不是可以通过

GETHISTORY指令达到!看了说明书对GETHISTORY指令介绍,还是不明白!望高手指点一二!

直接用这个指令就可以了GETHISTORY

把你要调出的指令放在指定的位置就ok了,ftp上有个例子,不过做的比较复杂,使用方法就是那样。也可以自己做一个简单的程序,不用做时间判断的试验下就知道了,很简单的

42 我是一名刚学者,学到了人机界面,不知道从那里下手了,请各位老师给予指教

有项目做学起来最快,或可以买一个便宜的人机和PLC来实际练习,学起来很容易的,光看书永远是学不会的

43 DOPA57GSTD读台达温控(DTA4848R1)实时温度地址4700H,用宏怎么写? 新建控制器为Delta controller ASCII

直接用数值显示寄存器 组件种类选TEMP-CTRL- 地址设4700 ,不需要宏 44各位好,有没有哪位有空教教怎么编写人机宏指令呀.一直不知道搞

所谓宏指令,不过是人机界面的编程指令,与PLC、电脑一样有自己的语句,不同的人机界面各不相同,看看手册再自己试试,入门还是很容易的

45在宏指令如何现实满足条件,调用一个新画面

启动系统控制区“0寄存器(控制区的第一个寄存器),它的值=1,调用1#画面,=2调用2#画面……(如果有这些画面)。

46各位大哥!第一次接触台达触摸屏,请问做一个页面有10条信息,按任意一条,想在另一页显示,另一页只能显示一条怎么做?

10个按钮对应10个画面,即可

47 求助;我用台达人机和台达SSPLC连机使用,程序装好后,人机端只能读不能写,也就是人机能正常显示PLC的运行状态,但不能发出控制命令,

比如我按?X1?人机就显示?Write X1 Error?(X1写入错误),?X2?人机就显示?Write X2 Error?(X2写入错误)

X1X2是不能在HMI上的写的。那是外部硬件输入呀。也就是HMI软件设计时,要写的操作数不能为X

48 我想COM1PLC通讯,进行互操作,同时利用PC机将HMI中从PLC中读取到的数据从COM2读到PC上做监控用。现在是想通过读取屏的内部地址来实现此功能。看了一些资料但还是不大明白 尤其是内部地址和PC发送数据里面的地址的对应关系 不大明白。希望大家能指点一下 耗子这里先谢过了! 那你要把HMICOM2设成MODBUS SLAVE,同时把PLC中的数据用MOV指令搬到HMI内部的$里面。$0~$1023MODBUS地址有一个对应关系,你可以在PC端读这些$OVER

49 台达人机有定时器吗,怎样使用

可以用宏命令读出界面的万年历时间(年、月、日、时、分、秒),再做比较处理就可以的,宏命令方便简单,我一直这样用的,编程手册有宏命令的介绍。对于1S以下的定时器,可以使用timetick宏指令,每加1就是1ms,搭配简单的判断宏指令,就可以做到

50 欧姆龙CJ1 plc一页里面要是出现连续64个以上的D区地址,当翻页到此页后会报地址错误故障,如果是非连续的D区地址,超过64个以上就不会报错误 Omron CJ1 protocol ASCII 模式, 也就是1 word 4 bytes 传送. 读连续 64 words data 需要传送 4 x 64 = 256 bytes,

在通讯速率 9600bps , data 部分就需要 256 ms传送时间.

而台达 time-out 默认值是 300 ms, 所以有可能发生 time-out.

time-out 时间加大成 3000 ms 即可解决问题.

51台达人机能联结OMRON CP1H

可以,用CJ1的驱动

52做一动画,约21个画面,在ScrEdit中编译正常,并且离线模拟正常,然后下载至屏中,下载100%后立即弹出小对话框:Memory not enough for Read_ByteDataTopoint()!!!不知道为何?

人机的具体型号?

型号不同人机的用户可使用空间大小也不一样,AS38/AS57 1M;A57

3M;A75/A80/A10/AE80/AE94/AE10 7M

53 可以支持施耐德Premium PLC吗?

可以,1.05.79软件新增了这个驱动

54我现在想用MSC1210单片机和台达的DOP人机通讯,请发一些单例子给我。谢谢

首先需要确认你的单片机支持的通讯协议格式,这样才能谈到通讯。

如果当前单片机还没有编写通讯协议,建议选择Modbus,这样可以和大多品牌人机直接通讯

55请问各位大虾,台达人机Screen Editor的中英文切换是怎么实现的呀? 将系统控制区长度设为8,则第8个寄存器用来进行切换显示语言的控制。 Bit Number 功能

0 多国语系设定值Bit0

1 多国语系设定值Bit1

2 多国语系设定值Bit2

56 如何设定密码表?

【选项】【密码表设定】,按需设置密码,下载到HMI就可以了

57 32bit的配方怎么做啊

你先到中达FTP网站上下载视频教程,看完了应该就明白了

58 我使用的是AE94BSTD,程序不大,但画面不较多,没有超过7M。现在一编译就提示“Memory not enough in Panel SDRAM”,什么原因啊!

AE94BSTD内部的存储器如下:

1FlashROM7M存储程序用(相当于PC的;2SDRAM16M内存(相当于PC的内存);3SRAM512K断电保持区(靠电池保持数据);正常的情况下,运行后,HMI把程序由ROM里面放;由于各种存储器空间都有限,所以我们软件就有对各种;2、减少程序的容量(相当于减少程序运行时占用内存;对于定型的产品,是不太可能增加物理SDRAM,所;同上,如果RO

1FlashROM 7M 存储程序用(相当于PC的硬盘)

2SDRAM 16M 内存(相当于PC的内存)

3SRAM 512K 断电保持区(靠电池保持数据)

正常的情况下,运行后,HMI把程序由ROM里面放到SDRAM里面。 我们都知道,和PC一样,内存越大约好。

由于各种存储器空间都有限,所以我们软件就有对各种存储器中使用空间大小的计算并报告。1.05.79版软件修正了SDRAM的使用算法,也就是ROM的程序在实际上运行起来所需要的SDRAM的大小,如果超过,也会报错,本文图片就是这样的报错。(程序很小,但运行起来会占用很大的内存,本案例就是这个情况)。 所以:解决SDRAM容量超过的报警只有2种办法:1、增加硬件的物理SDRAM

2、减少程序的容量(相当于减少程序运行时占用内存的大小)

对于定型的产品,是不太可能增加物理SDRAM,所以,减少程序的容量就是唯一的办法。

同上,如果ROM发生容量超限报警,也要想办法减少程序

SRAM发生容量超限报警,就要减少采集点数,加大采集时间或者改用外部存储方式,如U盘。

做一点延展:

如下故障(特别是调试阶段的),都有可能是程序把内存吃的太多造成的,那么就要考虑减少程序了。

1、通讯速度慢,触控不灵敏,换画面慢

2、开机正常,慢慢的运行越来越慢,甚至死机

312两种情况也通常发生在不同机种更换的时候。比如原来用AS57B(16M SDRAM),更换成AS38B(4M SDRAM)

59 B07S200 COM2,COM3485AE57B不一样吗?

B系列的管脚定义重新做了一下设定,COM2/3如下

COM Port 示意图

引脚

MODE1

MODE2

MODE3

RS-232

RS-422

RS-485

TXD+

D+

RXD

TXD

RXD+

GND

GND

GND

TXD-

D-

RTS

CTS

RXD-

60 我现在开始用B系列触摸,感觉这个屏做工很好,功能很强,有点档次。可是屏幕太小,只有7”,你们会做更大的吗?

会的,规划中有10.2”

61 我一直使用DOP-A10TCTD这个型号,最近停产了,是真的吗?AE10THTD好贵啊!

A10TCTD256色的,的确停掉了。后续机种是A10THTD165千色,TFT 功能更强,价格不变~~不是AE10THTD

62 我用的A80THTD这个型号,报警可以导出U盘,用EXCEL打开吗? 可以的,用最新的1.05.79.12软件

63 我想做一个不规则的曲线,用XY曲线做的。可是XY曲线有个问题,采样点一多,数据读上来就很慢,画线也慢,客户要看到实时画线的效果,怎么办啊 那你可以用B07S200的触摸屏,在B系列软件里面,增加了一个叫做XY即时分布图的组件,可以满足你的要求,FTP网站上有视频教程。

如果你用现在的触摸屏,还是用XY曲线,可以把波特率提高或者用以太网的方式,都可以加快速度

64 我在用台达的A57C,用宏通讯去连1RS485的仪表。可以客户现在又想连另外一个RS485的设备,怎么办啊,A57C就一个RS485

你可以选择B07S200这个机种,这个机种最多可以做3个口的宏通讯(自由通讯),包括2RS485

65 我是一个初学者,请问大家,界面中的配方功能是什么意思,它主要用于什么情况下,如何使用呢,请知道的前辈们详细说明一下,谢谢

举个例子:

同一台机器如果可以做3种馅的月饼,比如:豆沙,伍仁,广式。

8001000之间生产豆沙月饼;

10001500之间生产伍仁月饼;

15001700之间生产广式月饼。

每一个工艺有100组参数。 如果用配方功能,直接调用每1个工艺下的所有参数,一次性输入到PLC里。 而不用1个数据1个数据地去修改。。。 想想,100个参数啊,多累啊!

66 我们公司用的人机大部分都是台达的DOP-A57CSTD,用着很好用。

在用到按钮连锁的时候经常会用到生效位这个功能,挺好用的,比如只有在A按钮按下的情况下B按钮才可以按下,否则B按钮不会被按下。这个功能我会用,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B按钮还没有复位的情况下我不想让A按钮复位,这个怎么办?

通俗点:A按钮按下了,B按钮才可以按下,否则B按钮不动作;

B按钮复位了,A按钮才可以复位,否则A按钮不复位。

主要是后面的一半动作不知道怎么实现,有哪位大虾可以指导一下,谢了 B按钮生效位是A按钮 ON

A按钮生效位是B按钮 OFF,这样就ok

67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我现在在做参数设置,在进行设置之前会弹出一个参数设定密码的画面(19),要求输入密码,密码输入正确后切换到画面20进行参数设定,在19的画面中,数值输入的写入地址是M98,确认按钮的编辑ON里面的宏我是这么定义的:

IF $M98 == 320 THEN GOTO LABEL 1

LABEL 1

(1@DM0)=20

$M98=0

END

我这个是参照人家的一个例子做的,但是人家的是欧姆龙的PLC,我用的是S7-200PLC,例子中(1@DM0)=20 这一句我看不懂,我也不知道在S7-200下面是怎么编写的,请各位帮帮我,谢谢!

最简单方法就是用台达软件本身带的密码。换画面设置好密码,当密码正确才换画面。

你要是用宏来做的话你可以

IF $M98 =320 THEN GOTO LABEL 2

(1@VW0) = 20

$M98 = 0

LABEL 2

END

这样就ok

网友A(2017-09-28):
资料很全啊666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