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阀有没有直接用DO控制的讨论

楼主(2017-01-10):
现在不管是DCS 还是PLC 运算能及PID调节的算法早已经足够成熟 能不能直接用控制器的两个DO点直接控制调节阀 电动或气动调节阀 我想知道在实际工程中有没有这样的先例 这样做有什么缺点 欢迎大家一起讨论 可以从自控方面和执行机构本身进行讨论 谢谢

网友A:
我还是第一次接触到这样的想法,希望有专业的人士解答也让我能共同学习

网友B:
开关量控制可以,调节阀是模拟量控制开的大小,如果有阀位显示,也可以手动开,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关量控制可以,调节阀是模拟量控制开的大小,如果有阀位...

 楼主的意思不是想靠着两个数字量的信号,来实现类似模拟量信号的调节吗?

网友C:
调节阀,不论气动还是电动,其作用方式时开度始终处于变化的状态,以此来实现管线内介质流量的变化,从而实现检测仪表的数值与工艺要求相一致。即PID的定值控制策略。

因此基于PID的定值调节器是AI输出信号,而不是突变的开关量信号。所以DO点不能用于定值调节器,只能用于开关量控制如切断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节阀,不论气动还是电动,其作用方式时开度始终处于变化...

AO输出的实质可以理解为阀体上做了反馈和执行指令的同步处理,最终的执行机构还是数字量指令开启或关闭吗?还是说是通过电路实现的,这方面不懂。那么为什么不能直接用DO去控制阀体的动作?在执行机构中有什么限制或弊端吗?我先假设一个前提,控制器能够对阀门动作根据被调量正确动作(这是可以做到的,甚至不需要阀位AI的反馈,只要有被调量AI反馈,然后对PID输出的AO进行DO转换即可,当然有阀位反馈更容易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调节阀,不论气动...

 没有那么复杂

DO是电平信号,高低电平即电压的有无,只有两种状态,除了开就是关,在实际应用中如同家里的电灯开关一样。

AO是模拟量信号,除了开关之外,还能够调整电压电流的大小,在实际应用中如同家里的台灯开关一样,除了开关还有亮度可调的功能。

调节阀,调节阀,就是开度能够变化的阀门,所以需要如同台灯亮度可调的旋钮一样的开关。

切断阀,切断阀,除了开就是关,不需要阀门半开、半关,需要灯泡的开关一样,只要能实现开关状态变化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