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表正被其他过程使用

楼主(2017-01-10):
编辑程序中出现这个错误,请知道的朋友指导一下。

网友A:
寄存器或是继电器是否用了系统自定义的?冲突了

网友B:
有可能是重复了,你查一下.

网友C:
重复了,重新检查,重新建立

网友D:
重复了,自动搜索或符号排序后查找。

网友E:
    符号表有重复吧,刷新一下

网友F:
符号表有重复吧,用交叉参考查一下吧

网友G(2017-03-30):
引用 网友A:
寄存器或是继电器是否用了系统自定义的?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