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忘记密码

楼主(2017-01-10):
欧姆龙CP1H忘记密码如何办?上载下载都不行了!

网友A:
一般客户不要求的情况下,都没使用过密码,既然加了就应该做好备份,手机备忘录或是电脑存档,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呢

网友B:
有备份直接清除所有内存区就可以了。

网友C:
欧姆龙好像有<此处内容被屏蔽>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