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一晒恒压供水远程监控

楼主(2017-01-10):
湖北黄石熊家境景区恒压供水工程,该项目是往风景区山顶山送水 ,水位落差一级200米 二级100米 总共300米的落差。该项目采用巨控的GRM500实现水泵的远程启停,变频器的PID远程控制,供水水压的远程监控,实现泵房的无人值班。当有紧急情况时短信、语音报警,及时通知值班人员进行处理,保证供水的可靠性。

楼主:
柜子整体安装图及人机界面

网友A:
  不错,这个无程是什么模块 ?

网友B:
以前了解过这个模块,可以远程控制,还支持多款plc,

楼主:
{巨控PLC专用无线通讯模块主要功能}

1. 短信报警功能,设备出现故障时,可以发出报警短信,也可设置拨打电话通知,真正可靠保障设备安全,实现无人值守,只需在模块中做非常简单的设置,PLC中无需编写任何程序,也无需重新下载PLC程序。

2.通过手机或者电脑访问web网页,直接监控PLC变量状态,实现通过互联网控制PLC。

3.组态软件和PLC之间的远程无线监控,可以通过组态软件远程监控到多台PLC或者支持modbus通讯的仪表等设备,通过GPRS网络,可以实现远距离集中监控。

4.远程下载和监控PLC程序,当设备有故障时,只要你的电脑连上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的访问你的PLC,修改程序,监控程序维护设备。

5.多台PLC之间的短距离无线通讯,如果多台PLC位于同一厂区,可以实现短距离的无线通讯

6.多台PLC之间的远程无线通讯,譬如实现位于上海和广州两个地方的PLC之间数据交换传输,可以是同一厂家的PLC,也可以是不同厂家之间PLC。

支持的协议和PLC类型:
MODBUS主机协议,支持各种国产PLC.                   MODBUS从机协议,可连接威伦,西门子等触摸屏.
 PPI协议支持西门子S7-200 PLC。                    MPI协议支持西门子S7-300,S7-400 PLC的通讯.
三菱FXPLC协议,支持FX系列全部型号.                 三菱Q系列PLC协议.支持三菱Q系列PLC全部型号

欧姆龙HOSTLINK协议,支持欧姆龙全系列PLC。          台达PLC通讯协议,可支持台达全系列PLC。

楼主:
需要无线远程模块的资料,可以加我QQ  2829464915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错,这个无程是什么模块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错,这个无...

广州巨控的无线远程模块,需要资料和话可以联系我~

楼主:
再来晒一个供水项目:

PLC无线  PLC远程 PLC网页监控  PLC组态软件 PLC远程调试  PLC短信报警   资料 试用   QQ 2829464915
项目背景:

湘潭某水务是湘潭水利局的下属企业,专业生产智能自动补压供水系统,系统自动补压是通过plc来控制变频器实现的。大成水务和巨控达成合作伙伴协议,供水系统加装巨控的GRM200系列plc无线监控模块,实现对供水系统的实时在线24小时监控。

项目方案:

自动补压供水系统的plc是西门子S7-200,变频器是艾默生的EV200,通过加装巨控的GRM200系列模块,实现对现场的运行状态的远程监控。

远程监控的方式有网页实时监控和组态实时监控。网页监控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手机、电脑查看泵房运行情况;组态监控安装在客户的办公室,通过网络接收GRM200传递的监控数据,24小时不间断在线监控供水系统运行情况,记录历史数据,以备查询。巨控标配免费组态软件,安全稳定,可以极大减低系统成本。

需要监控的数据有:系统运行方式:自动或手动;每台变频器的运行频率、电流、电压;每台泵的运行方式:停止、变频运行或工频运行;进水压力和出水压力;流量计的瞬时流量和累计流量。

需要实现的报警有:变频故障报警、爆管故障报警、出水超压故障报警、源水缺水故障报警、进水压力变送器故障报警、出水压力变送器故障报警、还有系统休眠状态提示。

可以依据客户要求增加的功能:能远程进行自动手动控制状态的切换;手动状态下,能远程控制水泵的启停,能远程调节变频器的频率。

实现功能:

1、每一套供水系统加装一个GRM203G-C模块,模块与plc通讯,读写plc寄存器中的数据,实现远端对plc的监控,解决野外布线监控高成本问题;

2、组态软件无需与现场plc直接连接,通过网络实现在远处监控室24小时不间断监控供水系统运行情况,记录运行历史数据,以备查询,组态软件由巨控免费提供,客户自行开发,后续不收取任何费用;

3、系统实现网络监控,管理人员通过每套供水系统的账号和密码,在任何时候、任意地方能对供水系统进行监控,网络监控不收取任何费用,客户只需每个月缴纳手机卡的月租费;

4、短信报警,巨控模块能将现场的报警通过短信或语音及时通知值班人员、技术人员等,避免系统运行出现故障;

5、现场触屏和巨控模块连接,通过巨控模块中转,实现对plc的通讯,解决plc通讯串口不够,需要加装通讯模块的问题。

项目图片展示:

楼主:
再来一个,前两天污水处理厂的项目

广东某污水厂,现场SMART PLC,S7-200PLC通过网口进入交换机,组态王实时监控,已经运行,需求是在远程的办公室要应用组态王监控。

本方案是系统不需要重新编辑组态软件,不需要固定IP和域名设置,使用巨控GRM502 透传网口功能,网口1接入原有系统交换机,网口2接宽带上网,远程电脑安装巨控GVCOM虚拟网口软件,直接运行现场的组态王工程即可监控到现场。注意:透传网口组态实时监控,最好用宽带上网哦,避免流量过大。

楼主:
项目分享三

   荆门某自来水厂一级泵站供水系统远程控制系统,水源端和水池端距离7KM,控制系统的GRM200通过巨控独有的GRPS数据交换功能将液位传送到水泵端的GPRS模块控制水泵。 实现水位与水泵自动联动控制。(不受距离限制)

    控制系统将水位信号传送到水源控制水泵自动启停。当水泵抽水时,同时自动启动水池端加药系统。系统有两台30KW水泵,正常时一主一备,主备泵120小时自动切换一次,当水位低时,系统打开主泵,同时加药,水位高时停泵,同时停止加药。当抽水速度不够是,可以远程启动备泵,实现两台泵同时供水。当泵开启、关闭和有故障时,短信通知值班人员。值班人员也可以通过免费的手机APP软件,实时监控系统的运行状态。

楼主:
项目分享五

       2016年 6月份完成的项目,某铁路12个野外排水泵站集中监控,避免水淹铁路导致重大损失。办公室电脑监控集水井当前水位,水泵运行状态,泵站供电状态,远程启停水泵,故障短信电话报警。

      项目没有用PLC,而是直接用GRM200模块自身带的8路输入,4路输出,以及自带的逻辑控制功能完成,起到数据采集,控制,短信报警,远程传输,方案很有优势。本项目广州巨控负责工程开发调试,远程指导。客户接上线就直接可以使用了。。。远程控制系统也可以这么经济实在。

网友D(2017-08-23):
参考参考                                      .

网友E:
恒压供水远程监控

网友F(2017-10-18):
楼主的经验分享可以再多些,期待继续哟!

网友G(2018-05-04):
学习了,真的很厉害。期待继续更新。。。

网友H(2018-07-11):
第一个图中紫色模块是I/O模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