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常见100个问题(3)

楼主(2017-01-10):
   68 在屏上面可不可以保存客户的工艺数据,当每次要用的时候直接调用就可以。 以前用PLC控制很容易做到,将各个不用的工艺参数放在掉电保持数据寄存器里面,要调用的时候给个触发信号就 可以。

现在想除掉PLC,直接把这部分工作 交给屏来做,不知道有没有搞过的 人传授哈经验

用配方就行了!台达的屏也有很多存储空间,和plc一样,笨办法你可以像用plc一样,利用宏指令等等调用存储

69 编译报警文字宽度超出组件外框,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的,顾名思义,不影响程序运行。

70 我想把蜂鸣器当报警器用,可以吗?

如果会频繁操作,不建议你这样用。毕竟蜂鸣器是有寿命的,另外声音很小,机器开起来根本听不到的,最好你找个专门的报警器

71 你们公司网站上有论坛吗?

有的,不过建议你去工控网的论坛,那上面人气最旺。

72台达HMI的通讯口设计上考虑保护了吗?

该通讯口已含有合适的保护组件; 一般 RS-232 耐压范围为 25V~35V 以下, RS-422/485 +/- 14V 以下;该保护电路可以承受瞬间 +/-200V 以下;

73 原来用A10TCTD,现在用A10THTD1,为什么更换机种,编译提示机种设定错误

你看看断电保存区是不是还是设定为SMC?如果是,改成USB就可以了。A10THTD1取消了SMC插槽,改用USB存储

74 原来用A57BSTD,现在改用AS57BSTD,怎么一编译就提示内部不足呢 A57B的程序空间是3MAS57B只有1M,应该是程序太大了。

75 AE80THTD最大能支持多大的U盘?

2G76台达触摸屏对U盘的格式有限制吗?;一定要FAT32格式,如果不是,用电脑重新格式化;77厂里的设备要用到东北去,冬天有零下20多度,;78我把触摸屏和电脑连在一起,那条USB的下载线;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请马上断开电脑和触摸屏的;高温环境下,半导体组件无论小至电容电阻,大至DS80我怎么才能看到触摸屏内的韧体是多少?;有2个办法;A在联机的情

2G

76 台达触摸屏对U盘的格式有限制吗?

一定要FAT32格式,如果不是,用电脑重新格式化一下就可以了

77 厂里的设备要用到东北去,冬天有零下20多度,台达人机可以用吗? 台达人机的工作范围是0~50摄氏度。如果在零下20度使用,建议采用特规触摸屏。另外建议在这么低的温度下,最好为电器设备加装取暖装置

78 我把触摸屏和电脑连在一起,那条USB的下载线好热啊,是什么原因啊,会不会烧坏通讯口啊?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请马上断开电脑和触摸屏的连接。你可以测量一下触摸屏供电端的0VGND之间的电压,如果有很大的压差就要更换电源。另外也可以在笔记本使用电池的情况下在把电脑和HMI连接起来看看会不会发热。因为笔记本的外接电源或者台式机的电源漏电也可能发生这种状况。 79 HMI在高温下使用会有问题吗?

高温环境下,半导体组件无论小至电容电阻,大至DSPMCU都会在特性上产生差异。超规格的使用,更会使得电子零件提早老化,甚是烧毁

80 我怎么才能看到触摸屏内的韧体是多少?

2个办法

A 在联机的情况下,点击【工具】【取得韧体版本】,在显示出来的对话框中可以看到

B 在触摸屏运行的时候,按【SYS】键,在进入系统菜单后也可以看到韧体版本 81 ScrEdit软件可以进行程序的自动存盘吗?

在【选项】【环境设置】里面勾选【自动存档】,在设置一下存档的时间就可以了

82 怎么我下载程序后,在调出的配方里面没有数据呢?我在软件里面填过了 应该是配方没有被下载,请选择【下载画面数据与配方】

83 我用的是AS57BSTDU盘可以存储历史数据,现在用户要求把屏幕运行的画面保存成图片在U盘里面,可以做到吗?

可以的,只需要做一个【颉取画面】的按键就可以了

84 我在用B07S200,不知道前面的三个指示灯都做什么的?

一个是电源指示灯;一个是通讯指示灯;一个是数据资料写入指示灯 85 B07S200 COM旁的指示灯做什么用?

是通讯指示灯,一个发送,一个接受

86 台达哪些触摸屏可以接鼠标?

USB口的,除了AS38BSTD外都可以接鼠标

87 配方数据存在U盘上吗?

可以的,可以存成CSV文件。用户可以在电脑上修改U盘里面的数据,在回存到HMI

88 台达HMI能做GIF动作吗?

目前在B系列人机上可以

89 历史缓冲区里面的采样点数最多怎么只能是999999啊,我想多存点不行啊 1.05.79.12版本软件已经放大了10倍,足够用了

90 奇怪了,画面的背景图片怎么删除啊,我没有办法选中

那你一定是用了汇入的方式,删除的步骤这样,点击【画面】【清除汇入数据】 91 台达各个系列的RS485管脚定义好像不一样啊

的确有些差异,所以使用时要注意参看说明书。这里以COM2为例来说明 AS38BSTD TX+,RX+短接作为+,TX-,RX-短接作为-

AS57BSTD/AS57CSTD 使用R2+,R2- 一对信号即可,不要短接R2+,T2+T2-,R2- A/AE系列 23短接为+,14短接为-

B07S200 1 +,6 –

92 台达人机上能用组态软件吗?

目前还不可以,软件只能用台达提供的

93100列出HMI八大常见问题的自我诊断方法

93 USB无法上下载程序

一般客户描述为USB无法通讯;不能下载程序。

原因:

1、软件没有选择【USB】下载,而选择的【COM

2USB电缆接触不良

3USB电缆超过1.5M,并且现场有强干扰源(类似鼠标会被手机干扰)

4、人机软件问题。

目前比较可靠版本为1.05.79

5USB驱动与PC操作系统冲突

解决办法:

1、改成【COM

2、换一条USB电缆,或者与PC重新插拔

3、使用1.5M内的电缆,最好带磁环屏蔽。同时原理干扰源。

4a、重新安装驱动

b、重启电脑、重新插拔、HMI重新上电

c、使用较新版软件

d、改用COM电缆线进行程序传输

5、重新安装操作系统

92 HMI上电黑屏

客户描述:上电黑屏,重现上电正常;屏保后无法点亮;使用过程中黑屏 原因分析:

1、上电黑屏

a、供电电流不足

b、电源同时为其他电器供电

c、硬件品质问题

2、屏保后无法点亮

a、品质问题

b、误操作系统控制区

3、使用过程中黑屏

a、设置了屏幕保护

b、附件有高频干扰源,HMI自动进入保护状态。如对讲机

c、误操作到了系统控制区

d、环境湿度过大导致背光灯保护。中海油案例

解决办法:

1、为HMI提供独立的开关电源,保证最小功率,最好能放大。品质问题请返回维修或者更换新机。

品质问题检测方法是用另外一台正常HMILCM与主板交叉更换试验。

2a、返回厂家维修或者换新机 b、解除系统控制区限制

3a、与操作人员解释或者解除屏幕保护

b、重新上电或者屏蔽好附件干扰源。比如高压、高频

c、解除系统控制区限制

d、改善环境湿度、防潮处理

95 HMI LCD显示花屏

客户描述:一半有显示,一半无显示;屏幕上有垂直数线;开机屏幕模糊,慢慢显示正常;一片花白显示。

原因:

1、一半有显示,一半无显示。

95%确认LCD问题,可以做交叉测试确诊

2、屏幕上有垂直数线

aLCD问题。LCM电路板的电阻故障。可能是虚焊或被击穿

b、数据线问题

3、开机屏幕模糊,慢慢显示正常

99%。温度原因。使用温度建议0~50度。触摸屏

有自动根据温度调整LCD显示的功能。这样的描述多半温度比较低,接线0度左右。

4、一片花白显示

a、程序就是这样

b、数据线没有插

c、温度过高。超过50

dLCD问题

解决办法:

1、返回维修

2a、返回维修

b、插拔数据线

3、属于正常,请与用户做解释。

4a、重新下载正确程序

b、检查数据线

c、改善环境温度。加风扇或者修建空调房等。

d、返回维修

96、通讯报错

客户描述:无法通讯,无法操作

原因:形成原因比较复杂

1HMI软件与控制器参数不匹配;2、客户在【系统菜单】私自更改通讯设定;3、电缆先不对或者使用过程中出现断线、虚连接等问;4、通讯电缆插反;5、现场干扰;6、对于西门子、施耐德等PLC需要特别注意;解决办法:;1、反复很对匹配参数并确认参数是可行的;2、该回最初设置或者重新下载程序;3、万用表对照接线图测量电缆并目测焊点状态;4、万用表对照接线图测量电缆并

1HMI软件与控制器参数不匹配

2、客户在【系统菜单】私自更改通讯设定

3、电缆先不对或者使用过程中出现断线、虚连接等问题

4、通讯电缆插反。OMRON

5、现场干扰

6、对于西门子、施耐德等PLC需要特别注意。

解决办法:

1、反复很对匹配参数并确认参数是可行的

2、该回最初设置或者重新下载程序

3、万用表对照接线图测量电缆并目测焊点状态

4、万用表对照接线图测量电缆并目测焊点状态

5、一切降低干扰的措施

6、特殊PLC设置时需要谨慎

注:这类问题的解决特别需要工程师对于所有电器产品的熟悉程度与丰富的现场经验

97 无法触摸屏或者触摸不灵敏

客户描述:按不动了,死机了;反映不灵敏

原因:

1、摸屏表面的那层塑料膜没有撕掉

2、【SYS】键位置被指甲或者工具按压

3、程序里面用了大量的宏,比如初始宏。没有执行完或者进入死循环。

4、通讯量过大导致触摸屏优先级靠后

5、通讯断了

6、触摸屏面板被损坏

7PLC原因

8、触控面板连接没有插到主板或者松动

9、触控面板品质问题

10、早期的软件和韧体

解决办法:

1、撕掉塑料膜

2、查看【SYS】键位置

3、查看是否用到了宏,做改善与优化。防止进入死循环死机

4、减少通讯量。可以用测试程序,内部地址,不连接PLC;采用逐幅删除画面法

5、检查通讯,可以用测试程序,内部地址排除。(通讯错误显示被屏蔽)

6、返修

7、优化PLC程序,特别西门子,施耐德

8、检查连接性

9、返修

10、更新软件及韧体

98 HMI内没有程序

原因:

1、没有下载程序!!一半出现在批量下载时

2、软件更新韧体与下载程序是2个过程,错误把更新韧体成功当成下载程序成功。特别注意1.05.77,1.05.78.1版本软件。请改用1.05.79版本。

3、现场操作人员错误格式化程序。

4、底层问题(概率非常低),有可能更新韧体过程中断电

解决办法:

1、完善管理出厂工作

2、请改用1.05.79

3、屏蔽【SYS】键或者培训操作人员

4、格式化后更新韧体。如不能解决,返修 99 蜂鸣器报警、屏幕闪烁

唯一原因:

误操作系统控制区

解决办法:

1、关闭系统控制区

2、让出系统控制区地址

3、更改系统控制区地址

100 POWER灯不亮

可能原因:

1、电源部分损坏

2、韧体损坏

3、主板电路故障

4、供电不足

解决办法:

1、返修

2、格式化后,重新更新韧体。过程中请勿断电

3、返修

4、检查电源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