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开关的电气符号到底是上开下闭还是上闭下开

楼主(2017-01-10):
请问大家:

    开关的电气符号到底是上开下闭还是上闭下开。谢谢咯

    查看国标就没有横着画的,但是用CAD画图时经常需要这样去画。今天跟我们一个领导争论半天还是没有个结果。请教大家。谢谢咯。

网友A:
开关的电气符号是上开下闭,

楼主:
好的

引用 网友A:
开关的电气符号是上开下闭,

好的 谢谢你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关的电气符号是上开下闭,

错误!国标符号竖着画,左常开,右常闭。如果需要横着画逆时针方向旋转90度,所以图旋转错误顺时针旋转了90度正好相反。横着画符号应该是上闭下开。

楼主(2017-04-05):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开关的电气符号是上开...

 谢谢咯  学习一下

我之前也是查了好多资料 也是逆时针旋转90度

不过现在选择了顺时针是因为我们公司早起制定标准图库时选择了顺时针90度,所以我也按公司标准了。

网友B:
还有一个要点,横向画法时在动触点脱开之时,静触点带电,而动触点与电分离不带电。,逆时针旋转90度时认为入电方式从左至右,顺时针旋转90度,入电方式从右至左。

网友C(2023-07-10):
引用 网友A:
开关的电气符号是上开下闭,



回答问题要谨慎,不要那么随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要点,横向画法时在动触点脱开之时,静触点带电,而动触点与电分离不带电。,逆时针旋转90度时认为入电方式从左至右,顺时针旋转90度,入电方式从右至左。...



赞同,线圈触点入电方式按照规范是从上到下,从静触点入,动触点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