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PLC数据处理并传送的问题

楼主(2017-01-10):
请教高手们一个问题,如果将AutoCAD图纸上的图形转为坐标数据,然后再发送到PLC的数据寄存器里供程序调用。这一过程如何实现?要用到什么软件?用的是三菱FX3U PLC和三菱触摸屏。

网友A:
是线切割吗?

网友B:
CAD中是可以标注标坐的,然后输入就可以

楼主:
不是,是用于自动焊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