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因素影响电机的空载功率?

楼主(2017-01-11):
有知道哪些因素影响电机的空载功率吗?

网友A:
这帖子要说什么内容?还是只打广告?

楼主(2017-03-14):
有知道哪些因素影响电机的空载功率吗?有知道的吗?求解说,谢谢

网友B:
主要是受绕组线圈等允许的额定电压电流的影响。

网友C(2018-09-14):
空载?功率?

空载是指没有带负载。

功率是指轴输出功率。

那空载不就等于0功率了。还要什么因素吗?

你再问过另外的问题。

网友D:
知道哪些因素影响电机的空载功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