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ANTest软件的USBCAN分析仪数据触发功能

楼主(2017-01-11):
  CAN总线是现在总线界的翘楚,所以基于CAN总线的上位机软件和硬件也被大量的开发,用来更加方便的让工程师掌控CAN总线,其中最常见的上位机软件有CAN Test、CAN Pro、ECANTools软件,这个软件针对的是对CAN总线收发、测试、管理CAN总线数据研发,常见的CAN总线分析仪就是USBCAN系列分析仪,因为它的接口决定了它的方便用途,通过USB接口可以很方便的将CAN总线连接至带有USB口的上位机,从而调试CAN总线数据。而USBCAN分析仪搭配指定的上位机软件还能实现更加强大的功能,本次我们主要说一下基于CAN Test软件的USBCAN分析仪的数据触发功能。

  CAN总线数据触发就相当于我们的遥控器,当我们按某一个按钮时,电视就会进行事先设定好的动作,比如开机键,电视就会自动开机。CAN总线数据触发功能指的就是,一开始我们用USBCAN分析仪连接至上位机CAN Test软件,在接收触发设置中进行我们想要用作触发的一段ID,当CAN总线接收到该数据后进行的动作,包括可以暂停显示,发送数据,发送文件等等,从而来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其实说是CAN总线数据触发功能,本质上是CAN Test软件的功能,发送指令使CAN Test软件进行相应的动作,这个功能非常的适合对CAN总线通信协议进行模拟,当接收到某个协议时,自动发送回复。

USBCAN分析仪:www.gcgd.net/prolist_26_48.html

网友A(2019-07-03):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