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ida实时通讯

楼主(2017-01-12):
各位老师:
   请教一下,我现在有三台PLC控制器都要跟另外一台控制器做实时的数据交换,就是三台控制器要不断的读/写另外一台控制器不同地址段的数据,用以太网的交换机走Modbus TCP能够实现吗

网友A(2017-03-14):
PLC是什么型号,有几款型号可以做主站,那样就可以用PLC-LINK

网友B(2018-09-21):
楼主解决没有,教教我

网友C(2021-02-24):
先看一下支持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