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为什么使用CANBus网络

楼主(2017-01-12):
  汽车是使用CAN Bus网络可以追溯到很久之前,在CAN总线被研发出来以后,就尝试在汽车中使用,后来经过慢慢的完善,汽车CAN Bus已经成为了一种流行的趋势,现在不管是汽油车还是柴油车,都将CAN总线作为核心使用,但是肯定有很多人非常的疑惑,为什么汽车可以放心的将驾驶安全交给CAN Bus网络呢?下面我们就来一起分析一下大致的原因。

1、汽车CAN Bus数据传输

  汽车内的数据非常的多,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动力系统型,另一种是舒适系统型,而这两种类型的系统会随时发送数据和ECU保持联系并汇报自己的状态,如果使用其他的总线,需要给每一个信号配备一条线,这对于汽车来说不仅增加了成本,还增加了车辆的重量。而CAN总线有自己独特的机制,多个节点可以串联到一条CAN总线上,大大降低了布线的成本,而且CAN总线的仲裁机制,可以让优先级高的信号优先传输,大大降低了出问题的隐患。

2、汽车CAN Bus数据传输速度

  汽车内的数据一般都需要非常快的传输速度,而CAN总线的传输的速度可以达到1Mbps,实际上汽车内的CAN传输速度分为两种,一种是动力系统,CAN总线传输速度是500Kbps,控制汽车的ECU和ABS系统,另一种是125kbps,控制的是汽车舒适系统,包括仪表和防盗等。高效的传输速度才能保证汽车数据的实时性。

3、汽车控制单元

  汽车使用CAN Bus网络后,可以减少控制单元的数量,从而使得安装和修改更加容易,控制器之间的数据传输也比较快,最后增强了系统的诊断能力。

  以上三点只是汽车使用CAN总线的一部分优势,现在车辆主要分为汽油车和柴油车,使用的CAN总线协议常见的就是J1939协议和ISO15765协议,成熟的协议使得CAN总线通讯更加的可靠。

汽车CAN总线:www.gcgd.net

网友A(2017-03-12):
主要是 CAN 性价比 比较高

 : CANWeb现场总线协议详细介绍

网友B(2019-07-03):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