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台达PLC之间能进行通信吗?

楼主(2017-01-12):
两个 台达PLC之间进行数据通信,应该怎么弄?能够实现数据通信吗?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利用485接口,MODBUS-RTU协议就可以,具体的协议对应点要参考编程手册的。

网友B:
台达101例的资料里有说明。其实台达PLC有其特色的通讯指令PLC EASY LINK,通讯不用写程序,简单方便。关于这些方面请参照台达手册。
可以参考如下帖子案例

http://bbs.gongkong.com/d/201202/417059_1.shtml

网友C:
PLC Link或者Ether Link都可以

网友D:
三菱、台达、西门子等都为自己小型PLC之间开发了专门通讯,自己看一下各个品牌说明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485接口,MODBUS-RTU协议就可以,具体的...

恩恩,谢谢,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达101例的资料里有说明。其实台达PLC有其特色的通...

就是有点没整明白该怎么弄,还有怎么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C Link或者Ether Link都可以

PLC link,能够一台PLC控制另外一台PLC的启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菱、台达、西门子等都为自己小型PLC之间开发了专门通...

收到,谢谢解答

网友E(2017-06-20):
两台同样的PLC方法就很多了 ……还是看看使用手册吧

网友F:
当然可以了 多看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