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4-200A怎么读取内部编码器值

楼主(2017-01-12):
三菱驱动器MR-J4-200A 伺服电机HG-JR203B,

怎么读取内部编码器的值!我需要设定一个虚拟上下限位,

所以要读取编码器转速与正反向运动值!

网友A(2017-07-25):
设置回复可见,怎么设置

网友B:
看如何设置

网友C(2017-09-04):
看下学习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下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下学习一下

网友E(2017-11-13):
没有看到回复啊

网友F:
支持一下吧, 我现在还是没有办法下载呢

网友G(2017-12-21):
你好,需要通过放大器的脉冲输出读取,你使用PLC链接,就高速计数,有差分信号和集电极开路的2种方式,可以通过放大器设置输出的每转脉冲数

网友H:
好的   可以试试

网友I(2018-06-28):
听说回复可见,

网友J(2018-10-31):
听说回复可见

网友K(2019-10-24):
谢谢           看下学习一下

网友L(2019-11-28):
能教教我吗,谢谢

网友:
参数设置了,怎么堵不上来啊

网友L:
楼主怎样了看看了

网友M(2020-09-19):
能分享看看程序吗,我现在也在弄这个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