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怎么画重载连接器,请赐教,谢谢

楼主(2017-01-12):
eplan怎么绘制重载连接器啊,求告知,谢谢

网友A:
画图,就是讲究形似,神似就可以

网友B(2017-04-22):
我用插头画的

差不多就行

网友C(2018-02-09):
这是艺术的结合,看懂就行

网友D(2018-11-26):
就这样子画得了

网友E:
重载连接头对应的针画出来,定义好就行了,本来就是个连接器,没必要很花哨,主要给装配和维护人员看的。别人看起来清爽就行了

网友F(2019-09-22):
画个样子即可,关键是针脚的定义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