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受到干扰如何解决?

楼主(2017-01-12):
激光标刻是通过5V开关电源供电,电脑通过USB与板卡链接,板卡控制激光器打标。控制柜内安装有一台伺服电机,只要伺服电机一运行,板卡就会受到干扰,造成电脑与板卡通讯出现中断,打标出现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求助

网友A:
主要在公用点没接好,就是通常说的接地。伺服控制部分的公用点要一点连接,包括电机、驱动器的外壳,信号电缆的屏蔽,24V的负极;连接到激光控制卡的公用点一点连接;交流电源的PE或PEN一点连接。把这些所谓的“电源地”、“数字地”、“模拟地”连接为一点。强调一点连接,防止因串接引入干扰和防止电源串进信号电路。

网友B:
可以试试 李老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