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起动器的实际应用

楼主(2017-01-12):
  abb变频器维修过程中经常遇到过电流跳闸或逆变模块过流而跳闸的情况。下面就这些情况做具体讲解,以供大家在对ABB高压变频器维修时参考!

  主要原因

  1、负载原因

  如果通过变频器的故障历史记录显示跳闸时的电流超过电子热继电器的设定值或者变频器的额定电流,三相电流、电压却是平衡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首先考虑是否过载或负载突变。解决方法相对简单,即适当延长加速时间!

  2、变频器自身原因

  跳闸时的电流在变频器的额定电流或者电子热继电器的设定值范围内,则应该判定为IPM模块或相关部分发生故障。

  ABB高压变频器维修方法

  首先判断IPM模块是否损坏,方法是通过测量变频器主回路端子输出三相U、V、W分别与直流侧的P、N端子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如模块无损坏,则可判定是驱动电路出了故障。逆变桥的上半桥的模块或其驱动电路部分发生故障时,主要表现为减速时IPM模块过流或变频器对地短路跳闸,而加速时IPM模块过流则是下半桥的模块或其驱动电路部分发生故障。

  解决方法

  发生这些故障多是由于外部的金属屑或水汽、粉尘进入变频器内部引起的,经过对控制电路板清洁除尘后,故障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