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定时器ts的用法,谢谢!

楼主(2017-01-13):
请教三菱plc定时器ts的用法,谢谢!

网友A:
我理解的是三菱定时器用T表示,一般以0.1s为计时单位的。

如下图所示简单示例,M0接通后T0开计时,计时时间100*0.1S=10S后,T0接通,Y0输出灯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的是三菱定时器用T表示,一般以0.1s为计时单位的。如下图所示简单示例,M0接通后T0开计时,计时时间100*0.1S=10S后,T0接通,Y0输出灯亮

proface触摸屏的一个窗口小部件就是plc内部地址ts101触发显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的是三菱定时器用T表示,一般以0.1s为计时单位...

这个你根据使用手册的解释就完全能够理解了

网友C:
一般以0.1s为计时单位...

网友D:
使用步骤:

  1. 确定工作的周期;

  2. 根据公式确定定时常数K:定时时间=数一次的时间*数的次数K

网友E:
要看定时器的编号,可以参考编程手册

网友:
三菱的定时器是内部定好的,可以看看PLC手册就知道哪些范围的定时器的时基是多少s

网友F(2017-02-16):
三菱PLC手册,可以解答

网友G:
编程手册有例子可参考,

网友H(2017-03-30):
引用 网友C:
一般以0.1s为计时单位...这个你根据使用手册的解释...

网友I(2017-04-30):
不同编号的定时器的计时单位是不一样的,看对应型号的手册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