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故障原因详解

楼主(2017-01-13):
安装不当方面的原因:

(1)仪表上下游直管段长度不够,密封垫凸入管道内,管道的突缩,突扩阻流件,对流场产生严重的扰动等。

(2)对含微量气体的液体流量测量或者含微量液体的气体流量测量的不良安装,造成异样流量介质在涡街流量计流量测量管道内的滞留,对流量测量造成干扰。

(3)流量测量液体时把涡街流量计安装在自上而下的垂直流动或者向下倾斜流动的管道上,或者把涡街流量计安装在没有背压的管道出口处,造成液体不满管。

(4)涡街流量计安装位置离动力源(风机,泵)太近,没有足够长的上游直管段及有效的减振措施

(5)流量测量高温介质时把涡街流量计水平正向安装,转换器位于管道正上方,管道保温措施不到位,造成管道高温直接对转换器烘烤,引起电子元器件的损坏。

(6)电气安装错误或者供电电压不正常,仪表转换器不能正常工作,以至损坏。

选择涡街流量计需要注意的问题:

(1)由于涡街流量计选择不当,所以安装投入使用后,实际流量与仪表的量程范围相差甚远,主要表现在管径大,流量小,流速低,实际流量处于仪表的下限或者下限以下,仪表无法正常运作,流量测量误差较大;

(2)选表时,工况参数提供不正确,与实际工况相差甚远,造成选表不当,仪表安装投入运行后,无法正常运行,这种情况多发生

在气体流量流量测量的选型上。

例如,选用涡街流量计流量测量压缩空气流量,根据空压机的上限工作上限压力0.9Mpa(绝压)提供工况压力,而仪表实际压力只有0.3Mpa(绝压)。若按照0.9Mpa压力计算的体积流量和上限体积流量,并调试上限体积流量所对应的20mA输出信号。则现场投入后,阀门开度不大时,输出信号就已经达到满量程20mA。这是因为实际工作压力(0.3Mpa)时的体积流量比选表设计压力(0.9Mpa)时的体积流量大了3倍所致。发生这种情况时,只有重新调整量程,即按照0.3Mpa的工作压力计算工作状态体积流量,调整量程上限。

环境方面的原因:

(1)环境温度过高或者过低,影响涡街流量计转换器的电子元器件(电容,集成电路,LCD器件)正常工作,这种现象在测高温,低温流量介质,或在野外露天安装的仪表时有发生。具体表现:环境温度过高,电子元器件直流工作点改变,输出信号畸变或过低环境下,发生“蒸发”或“冻结”现象。

(2)空间电磁干扰和静电干扰,通过信号线和电源线的分布电容耦合到仪表的输入端,对涡街流量计信号构成干扰,影响流量测量效果,使输出信号误差增大。

(3)环境中的腐蚀性气氛或潮气侵入仪表转换器内,对电子元器件的管脚和插脚产生锈蚀,腐蚀接线端子和接地线,造成电源线,信号线,接地线接触不良,进而引起相关故障。

(4)工作环境过于潮湿,电子器件霉变,绝缘电阻下降,漏电流增大

流量介质方面的原因:

(1)被测流量介质不是均匀的单相流量介质,可能是脉动流,也可能是混相流,致使漩涡分离不稳定,输出信号波动大。

(2)流量介质中夹杂着块状固体,长纤维或带状物等。高速运动的块状固体撞击发生体和检测元件,严重时可能损坏发生体和检测元件,长纤维和带状物缠绕发生体,检测元件,破坏卡曼涡街稳定分离,干扰检测元件稳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