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CAN总线数据帧的组成

楼主(2017-01-13):
  汽车CAN总线是现在汽车行业中,直流数据传输总线,汽车应用CAN总线之后,使其的布线成本及车身重量都得到了优化,我们平时只是知道,CAN总线信号在CAN总线中传输,但是具体什么是CAN总线信号,CAN总线信号怎么组成的却是了解甚少,基于这个问题,我们做一次统一的讲解。

  CAN总线信号就是CAN总线中传输的帧,CAN总线中的帧类型分为5中,分别是数据帧、远程帧、错误帧、过载帧、帧间隔,本次我们主要讲一个数据帧。数据帧是由帧起始、仲裁帧、控制端、数据段、CPC段、ACK段、帧结束,不同的段有不同的用途。

1、帧起始

  帧起始主要是用来表示这个数据帧开始发送,当总线处于空闲的状态时才允许发送帧起始。

2、仲裁段

  CAN总线有一个特点,就是所有节点均可以像CAN总线发送数据,但是当同时有很多数据同时发送的时候,就需要判断一个先后顺序,而仲裁段就是判断先后顺序的裁判员,仲裁段会对CAN数据进行比较,ID码值越小的数据越具有优先权。

3、控制段

  控制段听名字就可以知道,是对数据帧数据长度进行控制,根据需求决定数据帧的字节长度,也就是DLC。

4、数据段

  数据段是数据帧的核心部分,携带着需要传输的CAN总线数据,通常一些总线传输的数据有很多个字节,而CAN总线一般只有0~8个字节,这也是CAN总线独有的特点,一条指令只需几个字节,从而增加CAN总线数据实时性。

5、CRC段

  在我们CAN总线数据传输的过程中,可能会因为某些原因导致数据被篡改,导致该帧出现错误,为了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设计了CRC段,CRC效验段是CAN控制器自动完成的,发送节点会根据发送改的内容得到一个CRC段,接收节点会根据接收到的内容进行CRC计算,并进行对比,防止发生错误。

6、ACK段

  发送节点会在ACK段发送两个隐性位,通过ACK段,确认节点是否接收成功。如果其中没错误,则认为接收正常,反之不正常,如果接收错误,节点会根据自身状态,决定是否要重新发送数据帧。

7、帧结束

  帧结束和帧起始正好相反,帧结束代表这个帧到此结束。

汽车CAN总线:www.gcgd.net

网友A(2017-03-14):
谢谢老大!正在找这方面知识!

网友B(2019-07-01):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