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测量选择因素

楼主(2017-01-13):
  1、性能要求及仪表规范方面的因素考虑

  涡街流量计确定好测量方法后,对于所选择的流量仪表,需要考虑的有关性能方面要求的内容有以下这些方面:第一,测量流量还是总量;对流量的测量及对总量的计量,这是使用对象测量的两类主要目的;例如,对于管道连续配比生产或者过程控制而言,其使用场所主要测量的就是瞬时流量,而对于商贸核算及储运分配而言,其使用场所测量的主要就是总量;第二,精确度;通常流量仪表规范锁定的精确度等级,能适用于某一个比较宽的流量范围;第三,重复性;在过程控制应用中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重复性,具体是决定于由仪器本身的制造质量及本身原理;第四,线性度;有关线性和平方根非线性,这是流量仪表的两种主要输出,对于绝大多数流量仪表而言,把非线性误差作为基本误差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把它列为单独指标;第五,上限流量和流量范围;所谓上限流量就是通常所讲的满度流量,对于流量表口径的选择,不能以管道的通径来进行简单的配用,应以所使用的被选仪表上、下限流量及流量范围来进行选配;第六,范围度;有关上限、下限流量的比值,就是范围度,其值的大小与流量范围呈正相关,通常线性仪表范围度比较大,而非线性仪表有比较小的范围度;第七,压力损失;对于绝大多数流量传感器而言,在流动方向改变、或把静止设置于其流通通道中,都会出现随流量而变化的、而且无法恢复的压力损失;第八,输出信号特性;对仪表选择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就是输出信号这个因素;第九,响应时间;若把流量仪表应用于脉动流动场所,则应考验有关流动阶跃变化的响应时间;第十,可维护性;由于已安装的流量仪表,遇到故障再拆下维护,既麻烦又费时,因而有关可维护性这个因素必须慎重考虑。

  2、流体特性方面的因素考虑

  涡街流量计根据流体类型把初选测量方法等初定若干方案确定后,为使所获取的流体特性(参量及属性)尽可能地详细,还必须向相关工艺流程部门进行调查和访问,以便能使所选择方案的适应性得到更进一步的验证;对于流体类别而言,需要考虑的流体特性比较多,归纳起来主要有这几项:1)温度;2)压力;3)密度;4)粘度;5)润滑性;6)腐蚀性;7)磨蚀性等;此外,对于个别场所来说,有关卫生要求还必须纳入考虑;对于个别测量方法而言,有关流体特性的特殊参量,还必须进行考虑,如应用电磁流量计,对于有关液体的电导率就必须进行相关的了解。有关流体物性的各种参量,都会对各类流量仪表产生着不同的影响,因此,有关待选流量仪表的选择,很大程度是受到流体物性所支配,因而对于所选择的流量仪表或者测量方法而言,不仅要对被测流体性质进行适应,而且对于测量过程中因流体物性某一参量变化而带来的影响量也要能够适应。有关流体在使用条件下的各种参量及所选定仪表的技术规范适应性,通常可从评估手册中查到;对于那些不很了解的流体确切成分,相关用户一定要主动向制造厂进行咨询,以明确所选定仪表能否正常应用。

  3、安装方面的因素考虑

  涡街流量计测量方法的原理不同,就具有差异很大的安装要求。例如,涡轮式及差压式的仪表,为保障仪表进口端流动充分,就必须使用较长的上游主管段,而浮子式、容积式的仪表,在进行安装时就没有这方面的要求。某些流量仪表的使用说明书中,并没有把有关仪表的安装位置及流动维护空间、流动方向等进行详细说明,但众多实践及诸多研究表明,有关流量仪表的安装状况将对仪表测量性能产生极大影响。看到有关流量仪表所产生的误差,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安装不妥所带来的,有关安装时所产生的错误及安装方面应考虑的因素,具体归纳于下表:

  4、环境条件方面的因素考虑

  涡街流量计在进行造型过程中,有关仪表的预期变化及周围条件必须给予充分考虑,具体分析如下:1)环境温度;环境温度计变化将对仪表电子部件及一些仪表流量检测部分产生较大影响;如流动特性受影响于环境温度变化,则某些管道就需进行热层外包;2)环境湿度;环境湿度若加大,将使电气绝缘降低,并使大气腐蚀及电解腐蚀加快;若环境湿度降低,则易感生静电;因此由湿度方面引起的问题,对于可能的变化范围,用户应进行预期并通过核实是否会对所选择仪表在运行中出现不必要的问题;3)安全性;进行仪表选择及安装,必须考虑其安全规则,如安装环境是否具有爆炸性威胁等;4)电气干扰;有关电气电磁干扰,通常产生于电力电缆、电气开关及电动机中,这也是引起测量误差的一个来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