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码打印机打印偏移处理方法

楼主(2017-01-13):
条码打印机使用的纸张一般都是卷纸,这种包装的标签纸在条码打印中打印使用时经常会出现打印偏移(或错位),也有时会出现打印一张隔几张空白的。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调整呢? 条码打印的打印偏移是什么引起的?条码打印软件如何针对条码打印机设置标签排版?

条码打印软件中设置好的标签经过条码打印机打印机会出现偏移,通常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在条码打印软件中没有正确设置纸张尺寸。

不同的条码打印机软件针对条码打印机的设置方法有些细微差别,很有可能就是这种设置方法上的差异导致的打印偏移。

在领跑条码打印软件中,针对条码打印机,要将一行标签的尺寸当成纸张尺寸(不包括底衬纸左右露出的边距),在“布局”设置中页边距均为0。比如标签纸是3行卷纸,单个标签的尺寸是30*25,行间距是2。那么在设置纸张尺寸的时候就是宽100mm高25mm。“布局”中行列数输入1行3列,页边距均 为0.注意勾选单个标签的尺寸输入30mm*25mm。

二、条码打印机感应器测纸不正确

条码打印软件中设置的尺寸正常,还是有偏移,就检查感应器测纸。更换纸张或碳带后一定要做“校准”(或打印机自校验),让打印机自动识别当前纸张的尺寸。做过校准纸张 (测纸)操作后,在打印机属性中点打印“测试页”,观察是否出现打印内容偏移。

如果出现打印内容偏移,请观察每张标签的偏移量和偏移方向。

1、如果左右偏移或者打印一张隔几张空白标签,或打印在2张标签中间位置,就是打印机纸张尺寸没有设置好。

在打印机首选项中修改纸张尺寸,跟软件中的纸张尺寸(实际尺寸)设置成一样的。如果没有这个尺寸选项的话,就直接新建一个自定义尺寸。

2、如果逐渐向上或向下偏移

在打印机首选项中将纸张来源或者介质类型设置为:有间距的标签。 (如下图)

3、清洁一下传感器。

如果以上方法都测试过了,还是不行,就清洁一下传感器(或叫感应器,打印机自动检测纸张的配件)。然后再进行“自校验---打印测试页”,这一流程。

基本上在使用条码打印软件,连接条码打印机打印的时候,出现打印位置偏移或打印一张隔几张空白标签的现象,都是可以通过方面的方式解决。如果还是不能解决的话,可以联系打印机技术那边寻求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