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个高手帮我解决一下DOP-B10S411宏质量问题

楼主(2017-01-13):
我想在画面打开的同时运行一个PLC上面的一个常开按钮,在画面关闭时再自动关闭这个按钮,不知道能不能实现,怎么实现?宏指令怎么写?求大神帮助!!!

网友A:
(1)画面开启宏:BITON

(2)画面关闭宏:BITOFF

建议用“宏精灵”输入,然后保存!台达触摸屏的宏指令用惯了,还是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