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萌新遇到了不懂的问题大神求助阿!谢谢啦!急求!

楼主(2017-01-13):
  萌新工作中用到了一个问题 有没有大神可以帮助解答一下的 感激不尽!!!

  就是在修改图纸的过程中 发现连接定一点了两端的这条线 上面的线号总是相反的 在斜杠的左右侧位置是颠倒的 让我很是焦虑 不知道怎么去修改 有没有大神知道原因的 或者是修改办法的 请尽快帮助我解答一下 感激不尽 谢谢大家了 贴图如下 很直观 大家给点意见吧 。。。

楼主:
大家有没有在线的大神 帮帮忙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双击该部件,在“显示”里面可以选择角度。

网友B:
大神哪有Eplan2.4<此处内容被屏蔽>软件..求网站

网友C(2018-06-27):
http://bbs.gongkong.com/product/EPLAN-1_9.htm

网友D(2018-08-09):
没错! 2楼正解!

网友E:
最新的我也不晓得更新到哪个版本了,我的是2.3版本,64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