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不发电,不代表发电机坏了

楼主(2017-01-13):
有些车主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突然发现车的发电机不发电啦,一到4S店里检查,人家就说是发电机坏了,需要更换。换一个发电机便宜的5、600块钱,稍微好一点的就得上千元。其实呢,有的时候并不需要花费俺么多的钱。十几块,甚至几十块钱就可以搞定。

那么发电机不发电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有两种原因,第一种的确是发电机坏了,那这就尴尬啦,必须得更换发电机啦。第二种情况,就简单了,其实发电机不发电,很大的原因是发电机的调节器坏了,换个调节器就可以啦。而调节器在4S店是不单独售卖的,只能去汽配市场去买,价格不贵,在十几,二十块钱左右。

至于判断是发电机出问题还是调节器本身问题,其实可以去修理部用万用表电压档去测量发电机的端电压,如果电压不能达到13.5-15.2V这个范围那就需要对发电机进行检修或更换,如果测得的电压在13.5V以上不断的变化,发动机转速增加时万用表显示的电压高出规定值,那就是电压调节器的事了。

什么是发电机调节器?

调节器顾名思义就是调节发电机发电量的,由于汽车发动机转速不是一定的,而发电机是由发动机带动的,为了使发电机发出的电稳定在14.0v左右,就需要调节发电机内部磁场电流大小,转速低时调节的电流就大,转速高时调节的电流就小,这样发电机就可以稳压输出。

五根线的调节器:

第1根是调节器的电源B,受点火开关控制也相当于监视发电机发电大小的感应线,他的电压高调节器出来的电流就小,反之。

第2根是搭铁线E,这是最基本的。用电器嘛肯定得有火线和搭铁线。

第3根是中性点N,他和发电机上中性点接线柱相连,它在发电机正常工作时电压为发电电压的一半,作用是控制充电指示灯的。

第4根是充电指示灯线L,充电指示灯一头是从点火开关开了,从仪表电源送进去,然后接到这跟线上,它通过调节器内部搭铁,充电指示灯就亮了;发开电以后中性点有电控制使调节器L上的电压升高,充电指示灯两端电位相差不多灯就灭了。

第5根是磁场F,它也和发电机相连,就是这跟线使发电机有了磁场电流,可以发电。

调节器的作用:汽车发电机调节器的主要作用是为了控制发电机输出电压在额定值内,因为汽车发电机的转数极不稳定,所以发电机的输出电压也会随着转数的变化而变化,如果转数高时没有调节器的限制电压也会超出额定值,会对车内电气设备造成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