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信号处理电路设计的提醒

楼主(2017-01-13):
    1、别忘了阅读数据手册。获取数据手册中的隐含信息,而不仅是表面细节,非常重要。

    2、别忘了欧姆定律。导线或PCB走线的电阻不是0;测量低电流时,不可忽略“绝缘体”的漏电流。

    3、别忘了偏置电流。有时候,油腻的指纹会在原型设计中形成一条电流路径,导致在干净的最终版本测试时发生出人意料的情况。

    4、别忘了最终拥挤不堪的PCB上的杂散电阻、电感和电容问题;不要以为试验板(或SPICE模型)正常就说明一切正常。

    5、别忘了EMI和RFI无处不在;务必对电源和输入/输出引脚进行滤波。

    6、别忘了考虑温度变化对器件的影响。包括标称意义上完全相同的器件的不同温度系数的影响。

    7、别忘了验证电路支持电源和信号以任意顺序以及任意dv/dt值施加,或者确保电路中不会出现不可接受的电源/信号序列和速率。

    8、别忘了开关电源不会像电池那样没有噪声。精密放大电路的运放电源如果是开关电源供电时,最好再加一级LDO低噪声电源芯片进行稳压处理。

    9、别忘了模拟电路不同于微处理器,一般不在上电时复位,您可能需要确保电路正确启动。

    10、别忘了电路并不是瞬间启动;电容需要充电,精密电路需要时间来实现热稳定。

    11、别忘了某些电路在驱动电抗性负载时会变得不稳定。驱动各种阻性负载的输出级可能会在电容(如线缆电容)  的作用下发生振荡,驱动电容负载时考虑设置隔离电阻。

    12、别忘了噪声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每个ADC都有量化噪声,每个电阻都有约翰逊噪声,您无法避开它们。

    13、别忘了IC设计工程师不一定做到处处为用户着想。器件可能不像您预期的那样工作。最后,还要不厌其烦地重复:“好好读  读数据手册吧”,一定要详细钻研数据手册,尤其是设计遇到难题时,也许解决的方法就在你所选器件的数据手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