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普洛菲斯触摸屏使用维护

楼主(2017-01-13):
      我们触摸屏用的主要是普洛菲斯的,在矿井提升系统中用于显示提升运行工况。

      说一下我们的运行维护情况吧。

       1触摸屏属于人机界面一体机,发热量比较大,必须采取对触摸屏本体及周边环境进行降温处理。我们主要是在操作室安装一台空调进行调节温度。

       2触摸屏控制器能自动判断灰尘,积尘较多的话,回降低触摸屏的敏感性,只需用干布吧触摸屏搽干净即可。

       3应用玻璃清洁剂清洗触摸屏上的脏指纹和油污。

       4水滴或饮料落在屏幕上,会使软件停止反应,这是由于水滴与手指具有相似的特性,只需把水滴擦去即可。

      普洛菲斯触摸屏我们有不少台,用的时间也很长了。碰到过两次问题,一次是屏幕数据显示反应较慢,应该是很慢,在更换了数据线后显示正常了。

     再一次是黑屏,我们把触摸屏整个拆开了 。

经过仔细检查,发现是电源部分出了问题 ,经过简单处理,恢复正常。

网友A:
借鉴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