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威纶屏问题

楼主(2017-01-13):
 本人自学的有好多东西还是不懂,想请教身边没师傅,触摸屏跟变频器通信启停给频率会弄了,现在想做一个手动自动模式切换,手动在屏上输入频率,自动想弄一个读取有几台机器工作,频率就弄到多少,例如现在共有五台机,一台机工作就开10hz,两台就加10,都开加到50,都 停机频率降到0,那位大师能帮忙弄下,谢谢!

网友A(2017-03-14):
这是需要用到HMI的宏编程来做的,我只能提出解决思路,HMI通过读取各变频器的状态寄存器数据,来判断变频器是否开启,以此作为判断并赋值给输出控制寄存器,通过改变输出值来改变变频器的频率。

网友B(2017-12-16):
努力努力再努力

努力努力再努力

努力努力再努力

努力努力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