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以太网功能连载(1)联机、上下载、修改通讯参数..

楼主(2017-01-14):
Haiwell以太网功能介绍

海为PLC全系列CTHN主机任何一个型号都支持以太网。

首先,我们来先介绍下PLC的联机、上下载程序、监控、以及修改通讯参数。

Haiwell PLC出厂默认:

IP:      192.168.1.111

子网掩码:255.255.255.0

网关:    192.168.1.1

当我们拿到一台PLC主机,首先,PLC上电,网线插好,网线按照标准接线序接好。

进入电脑网上邻居-本地连接-属性

进入Internet TCP/IP属性:

例如本例把电脑IP设置为 192.168.1.110

接着,打开海为PLC软件,点击联机:

选择TCP/IP,设置PLCIP地址:192.168.1.111

一般情况下不用勾选单机查找,点击联机,即可找到PLC,测试点击退出即可。

如果要修改通讯参数,则在菜单栏-PLC选项下拉菜单,点击设置PLC参数

跳出窗口:

修改通讯参数,点击确定即可。

菜单栏-PLC选项下拉菜单,可以选择上载PLC程序、下载PLC程序。

下载时勾选禁止上载”,程序无法上传。

除了上述方法和电脑联机上之外,如果不修改电脑IP 网关的情况下,也可以先用串口(232 485)的方式让PLC和编程软件联机,然后同样的方式在 菜单栏-PLC-设置通讯参数里把PLC的以太网参数设置和电脑同一个网段即可。

网友A(2017-02-17):
以太网+ :主机、远程模块均支持以太网通讯,主机支持以太网加5个RS232/RS485通讯口同时工作,可组N:N网络,支持远程编程、调试、监控及数据交换,通过以太网接口还可与其他CPU模块、触摸屏、计算机进行通讯,轻松组网。

网友B(2017-07-26):
很好正在学习,希望这类文章多发表

网友C(2018-04-09):
珍惜现在的科学技术吧

网友D(2018-06-12):
主机、远程模块均支持以太网通讯,主机支持以太网加5个RS232/RS485通讯口同时工作,可组N:N网络,支持远程编程、调试、监控及数据交换,通过以太网接口还可与其他CPU模块、触摸屏、计算机进行通讯,轻松组网。

网友E(2018-07-19):
非常好,一直在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F(2019-05-20):
谢谢楼主共享资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