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家有带两个rs-485口的PLC??

楼主(2017-01-14):
谁家有带两个rs-485口的PLC??   最近一个项目要用到。。。。。

楼主:
没有给推荐一下的么???

网友A:
西门子200的CPU226的PLC就是两个485串口

网友B:
      你要国产还是进口的呀?

    国产矩形 PLC 有二个 485 串口的,进口如大众品牌的SIEMENS 的 226 系列的

网友C:
海为PLC CPU主机带2个通讯口,可扩展至5个通讯口,每个通讯口都可以进行编程和联网,都可作为主站或从站。支持1NN1NN联网方式,支持各种人机界面和组态软件,可与任何带通讯功能的第三方设备(如变频器、仪表、条码阅读器等)联网。

楼主:
你好,能给一个型号链接么???谢谢!!

引用 网友C:
海为PLC CPU主机带2个通讯口,可扩展至5个通讯口...

楼主:
你好。

引用 网友C:
海为PLC CPU主机带2个通讯口,可扩展至5个通讯口...

楼主:
有电话吗??想咨询一下。。。137-309-20629

引用 网友C:
海为PLC CPU主机带2个通讯口,可扩展至5个通讯口...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给推荐一下的么???

海为的主机有3个通讯口吧,一个485口就可以接现场的所有仪表仪器了,不用考虑协议波特率厂家是否是一样,只要一个通讯口一条通讯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