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电所布线标准

楼主(2017-01-14):
有谁知道变电所里面的照明布线的标准吗?是否可以使用PVC线槽板?相应的国家标准是怎样规定的?

网友A:
变电所设计的国家标准中没有对照明有特殊要求,只提出在裸导体(母线)上方不得敷设线路和灯具。

可以按普通室内照明设计。

网友B:
必须用电气镀锌铁管并且铁管要接地处理,有变电所施工技术规范指导书可以参考

网友C:
电气镀锌铁管并且铁管要接地处理

网友D:
1  现场通信线布线、压接规范_
现场通信线布线、压接规范_信息与通信_工程科技_专业资料。现场通信线布线、压...以主变保护柜中的 TDR935装置(RS485的通信线已引至屏柜TD端子)与远动柜中的...
2 变电站以太网络布线要求
变电站以太网络布线要求_电力/水利_工程科技_专业...发现当网络屏蔽接地不好时可能影响通讯的 可靠性, ...网线上套套管或挂牌作标记,否则如果某条线出问题很...
3 通信机房综合布线要求
通信机房综合布线要求 1、必须使用超五类线以上的的网线。 2、大对数电缆: 上架:必须有相对应的说明 选择: 缆线类别的选择, 应根据工程对综合布线系统传输频率...
485通讯布线规范
485通讯布线规范_信息与通信_工程科技_专业资料。485通讯布线规范布线规范 1) 信号总线使用 0.5mm 双绞屏蔽线 ,线材阻抗 120 欧姆最佳,切忌用平行 线。 2) 485...
4 电气设备系统布线规范
2.8 对于 A 类和 B 类应采用双绞屏蔽电缆,A 类中的通信线必要时可采用光纤。 2.9 [T]配电电缆宜用屏蔽电缆,以防止对外部的辐射干扰。 3.布线的 变电站通信线布线规范_文库下载
5 变电站精细化设计施工工艺标准
(5)变电站照明灯具安装和布线; (6)高低压电缆在电缆沟里或电缆间里的敷设及...信用直流配电装置、直流充电装置等; (10)通信电缆及通信机房走线架的安装要求。...

6 强电弱电布线施工的规范
强电弱电布线施工的规范_建筑/土木_工程科技_专业资料。强电弱电布线施工的规范强电...三、 布线 1、确定线缆通畅: 1> 网线、电话线的测试:分别做水晶头,用网络...
电器布线规范n
7、二次回路布线: 1、认真按接线图或原理图施工,符合图纸要求,接线正确。 2、辅助电路的导线,一般采用黑色绝缘铜芯线(如果采用其它导 线,除特殊规定外,要求每...

网友E:
要使用电气镀锌铁管。

网友A:
哪个标准规定室内照明一定要镀锌管布线??变电所不许用塑料线槽布线在哪个标准中有??

大家注意,楼主的问题是变电所照明布线。

楼主:
变电所室内照明是否是应急照明?如果是应急照明就应该参照应急照明布线的要求穿金属管。

网友F(2017-03-30):
引用 网友A:
变电所设计的国家标准中没有对照明有特殊要求,只提出在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