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发帖,请教各位一个问题,谢谢你的帮助

楼主(2017-01-14):
在做一个项目,有这么一个想法但不知道行不行的通,各位给点方法或者好的建议,感谢大家的帮助

    在威纶通触摸屏上面选择三项数据就能确认第四项的数据。

    比如我选择速度为V,再选择加速度为A,时间为T  触摸屏就确定显示出第四个选项S

可不可以实现,大家有什么其他方法呢

网友A:
通讯网  赶紧来见证你的实力的时候到了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201611/698327_1.shtml

帮通讯网拉生意

记得给我红包

网友B:
能帮忙的亲,拉一把

楼主:
怎么都没人回复。

网友C(2017-03-09):
if (你能把你想要的结果,写成数学表达式的形式) or (对应的常数) then

    那就能达到你想要的目的

end if

网友D(2017-04-09):
目测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