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开关调试

楼主(2017-01-14):
  一、将双电源置于调整台上,按相线与中性线(零线)按位对接,不可以接错。
  二、三极开关接线时,常用与备用零线需接至零线端子(NN与RN)位置上。
  三、接线完成后,需再次核对线路,然后打开调试台总开关,开启常用及备用电源。
  四、设置双电源在自投自复工作模式下,在两路电源工作正常的情况下,开关应自动转换至常用电源位。
  五、设置常用电源NA、NB、NC、NN任意相断相,双电源应转换至备用电源,如常用电源恢复正常,应重新转换至常用电源。
  六、调节常用电源任意一相至规定电压值以下(即欠压状态),双电源应转换至备用电源。当常用电源恢复正常,应重新转换至常用电源。
  七、如备用电源任意相断相,报警器应散发报警声。
  八、常用电源和备用电源任意相断开,控制器上对应显示数值应对应消失。
  九、当设置双电源为手动操作模式时,通过控制器手动操作按键,需自由在常用电源及备用电源间转换,显示屏显示准确。
  十、操作控制器上的双分按键。双电源需应同时候分断常用及备用电源,打到双分位置。
  十一、调节万用表至电压AC750V档位,分别检测常用电源及备用电源指示灯输出端子电压值。
  十二、如双电源开关自带发电机功能,调节万用表至蜂鸣器档位,勘测发电机信号端子,当常用电源正常时,蜂鸣器不响。当常用电源A相或全部断电时,蜂鸣器散发嘟嘟声,假如常用电源没电而蜂鸣器不响解释明白发电信号有问题。
  十三、当开关带DC24V消防功能时,用DC24V电压勘测消防报警端子,电源正、负极对应端子上的正、负极端口口,此时通电双电源开关应自动双分分断。
  十四、当特殊情况下,需通过人工操作转换开关时,先通过控制器操作双分,而后用专用手柄转换开关。转换开关不可转错方向或用力过猛。
  十五、当双电源调试完毕后,先务必保证关掉电源,再放开各电源连接线。断裂电源连署线。温馨提醒:不可在通电状态下插拔电源线,接线端子机航空插等。

网友A:
原来这么多的调试内容,记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