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驱动器与开关电源共电源

楼主(2017-01-15):
台达ASD-B2-0421-B伺服驱动器,接线方式为L1与R串联后接入单相电压火线,L2与S串联接入零线,同时L1与L2分别接入开关电源的L和N端子。当开启设备电源后伺服驱动器有鸣叫声,像是充电时的异响。大概二十秒后异响瞬间消失,同时开关电源损坏(电容炸裂)。

网友A(2017-03-14):
教训深刻,谢谢分享。。。。。。

网友A:
,不过好像我这里设备上也是这样用的,未出现问题

网友B:
理论上说,RS是可以直接连到电源的,而L1、L2、L3是要加滤波加电抗的。否则,在电机快速启动、紧急刹车的时候,可能会给电源带来冲击,导致AC220V的电源瞬间波动。

网友C:
开关电源功率过小,当司服引起电源波动时产生共振,导致电源损坏,以前处理过变压器出口整流和电容出现过谐振,增大容量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你的开关电源输入电容容量相对较小,并通过负载、输入回路(电阻)等构成了谐振条件,但没有外部激励时未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