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DCS交换机和服务器问题

楼主(2017-01-15):
Q

新人又来麻烦了,2个交换机,型号为D LINK DES 1016D,上面这个左边插的4根为红色的是从10号,11号站过来的128网段,右边插的5根是五台电脑的130网段,下面这个交换机对应位置插的绿色的是129网络和131网络  问题1.  这个交换机是有路由功能吗,查了下,好像说是普通交换机,那不同的网络是如何连在一起的呢,还是说和利时软件本身就有这个功能

  2.这个交换机如果更换,要不要设置,插孔任意插都可以吗,或能不能用别的交换机,如要设置又该如何搞

  3.上面的交换机灯亮些,能判断是现在用的130网络么,并且用的是128网络么
   4,a  b服务器自动切换的条件是什么,偶尔各电脑有不能操作的相同阀门,重启服务器就行,这种情况是本身电脑问题还是其它原因呢

楼主:
个交换机上面 两个网段 是在交换机里面把端口归类到一个vlan里面。看样子你的应该是两个vlan。查线的时候要注意了。不能插到别的vlan去。
这个还得配合网线另一端的ip设置来插的。

不管用还是不用 交换机对应口的指示灯都应该亮。只是闪烁的频率有可能不一样。你多注意观察。就能发现。
线路有主备之分。具体得看对应系统怎么规定的。有的是绿色为备用。

不能操作的时候 在服务器上面试试 ,判断问题是出在服务器还是操作站。再进一步检查。
切换:故障的时候吧 没问题切换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