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块的编写

楼主(2017-01-15):
请教,这样编写的功能块怎么不能通过?这样的程序该怎么做功能块。

网友A:
提示操作数无效,你修改一下第一个操作数的类型或者是名称。

网友B:
改一下操作数的类型,和名称,在主程序里面调用,就可以了,我在编写时也遇到了问题,内部变量不知道怎么调用,希望相互学习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