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报警消息不能复制

楼主(2017-01-15):
哪位大侠指点下,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A:
可以链接打印机,有故障时自动打印,不能复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链接打印机,有故障时自动打印,不能复制

那就麻烦了,我要把big5形式的文字复制过来 这样的简体文字报警时会显示乱码

网友B:
赞同这个说法

引用 网友A:
可以链接打印机,有故障时自动打印,不能复制

网友C:
尽管过去使用都挺好,或者同样几台机器只这一台有问题,不错

网友D:
不能复制,但是可以导出

网友E:
不能复制,可以导出以后再导入

网友F(2017-02-24):
可以按印屏幕键。保存为图片再复制。

网友G(2017-03-30):
引用 网友A:
可以链接打印机,有故障时自动打印,不能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