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加方向控制伺服定位

楼主(2017-01-15):
不理解CP1H脉冲加方向的控制程序怎么写求大神帮忙

网友A:
就是PLS2指令罢了,只要填好相关指令区数据即可

网友B:
操作手册上面写的很详细了,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2018-04-20):
回复内容: 对:zhyi0214操作手册上面写的很详细了,仔细研究一下内容的回复! 看不直观不是通俗易懂,请问有比较容易懂的教程吗

网友C:
谢谢楼主,楼主神马的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