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PID控温疑问请教

楼主(2017-01-15):
这是我大致写的我要实现的目的和我的疑问,请赐教,谢谢

网友A:
D202的值你得根据温度传感器的测量范围和输入的信号范围进行计算才能得出。

楼主:
比如实际的温度是60℃,那这个D202是转换以后的实际温度60.0吗?(浮点数),高手请指点

网友B:
需要转换后才可以,读到的是数据不是温度。

楼主:
请问D202处的数值是转换以后的温度值,还是直接读取的数值??

楼主:
D202处的值是多少???????????????????????

网友C:
你要把温度转化到对应的量程的,例子里面那个是1位小数的

所以你要把你的温度转化为带一个小数点的整数

如你的温度范围是0-200度,你转化出来的结果应该是0-2000的数值。

另外说一句,你如果只是温度的话,有专门的温度模块的,不要用AD模块,不划算。

楼主:
你好机器猫,感谢你的回答,我的温度传感器是-10---120℃的,你说的带一个小数点的整数??怎么转换成带一位小数点?带小数点的还是整数吗?求解答

网友D:
    你折 DB 值是多少 ? 程序好像没有看出来

网友E:
K500是设定值没错,但是不代表50度,要与两成所代表的数字量比较

网友F:
同意上述观点;K500是设定值没错,但是不代表50度,要与两成所代表的数字量比较

网友G(2017-02-24):
需按比例进行转换。不可直读。

网友H:
使用的AD模块,当然需要转换为温度值后再使用

网友I(2017-03-30):
引用 网友A:
D202的值你得根据温度传感器的测量范围和输入的信号范...